请问光耦应当放在爬电间隙的哪一侧?

楼主(2017-03-20):
如题。我觉得应当放在电压较高的一侧,然后耦合过后的信号过来到单片机一边?

网友:
啥意思,没懂说什么。

网友:
表达问题 不懂什么意思 光耦本来就是隔离强弱电 怎么会只放一侧

网友:
放中间就好。

网友:
放间隙中间。

网友:
挖个槽 放间隙里面

楼主:
谢过各位,明白鸟。

网友:
我参考别人的电源板,放间隙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