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实现4个字节乖以4个字节得结果8个字节

楼主(2017-03-20):
如题

0X12345678 * 0X12345678  = 0X14B66DC1DF4D840

51数据类型最大就是4个字节好像

网友A:
哈哈,这个我上次遇到过,后面用汇编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个我上次遇到过,后面用汇编解决的

大神,你的汇编方法分享一下啊

楼主:
在网上找到一个汇编的方法,看上去不错
原文链接
-------------------------------------------------------------------------------------
还.....倾家荡产跪求,就给100分

这个问题要分成好几种情况:
1. 操作数在寄存器中,R0--R7
2. 操作数在内RAM中
3. 操作数在外RAM中
不过都大同小异,以2例,是个乘法子程序。
入口:乘数R0,被乘数R1,字节数R7,结果在R0

MULN: LCALL N2N ;多字节十六进制乘法
RLC A
RLC A
MOV R3,A
MULN1: MOV A,R5
MOV R0,A
CLR C
LCALL RLCN
JNC MULN2
LCALL ADDN
MULN2: DJNZ R3,MULN1
N1N: MOV A,R1
ADD A,R7
MOV R0,A
MOV A,R7
CLR C
RRC A
MOV R7,A
MOV R2,A
ADD A,R1
MOV R1,A
MULN3: DEC R0
DEC R1
MOV A,@R0
MOV @R1,A
DJNZ R2,MULN3
MOV A,R5
MOV R0,A
RET
;
RLCN: MOV A,R7 ;多字节二进制无符号数左移一位
RLCN1: MOV R2,A
PUSH PSW
ADD A,R0
MOV R0,A
POP PSW
RLCN2: DEC R0
MOV A,@R0
RLC A
MOV @R0,A
DJNZ R2,RLCN2
RET
;
N2N: MOV A,R7
MOV R2,A
ADD A,R0
MOV R6,A
MOV A,R0
MOV R5,A
MOV A,R1
MOV R4,A
ADD A,R7
MOV R0,A
N2N1: MOV A,@R1
MOV @R0,A
INC R0
INC R1
DJNZ R2,N2N1
MOV A,R6
MOV R0,A
LCALL CLRN
MOV A,R4
MOV R0,A
LCALL CLRN
MOV A,R4
MOV R1,A
MOV A,R5
MOV R0,A
MOV A,R7
ADD A,R7
MOV R7,A
RET
;
ADDN: MOV A,R7
MOV R2,A
ADD A,R0
MOV R0,A
MOV A,R7
ADD A,R1
MOV R1,A
CLR C
ADN1: DEC R0
DEC R1
MOV A,@R1
ADDC A,@R0
MOV @R0,A
DJNZ R2,ADN1
RET
;
CLRN: MOV A,R7
MOV R2,A
ADD A,R0
MOV R0,A
CLR A
CLRN1: DEC R0
MOV @R0,A
DJNZ R2,CLRN1
RET

比如你要把12345678H这个十六进制数乘以87654321H,那么你可以这样调用:
MOV R0,#30H ;被乘数区
MOV R1,#40H ;乘数区
MOV R7,#04H ;字节数
MOV 30H,#12H ;填充被乘数
MOV 31H,#34H
MOV 32H,#56H
MOV 33H,#78H
MOV 40H,#87H ;填充乘数
MOV 41H,#65H
MOV 42H,#43H
MOV 43H,#21H
CALL MULN ;调用

这时的结果在R0所指的数据区,即30H-37H共八个字节。当然你是3字节乘法的话,把R7改成03H就可以了,结果为6个字节,高字节在前,低字节在后。一定要注意把R0所指的区留出存放结果的空间。比如3字节乘法,你要留出6个字节空间,5字节乘法要留出10个字节的空间。反正很灵活的。想做多少字节乘法都可以。
这是除法子程序,入口、字节数、出口和乘法一样,不过有个限制:只限于被除数小于除数,结果为纯小数。不知老兄是否适用。
DIVN: LCALL DIV0 ;多字节16进制除法子程序
JC DIVN1
SETB OV
RET
DIVN1: MOV A, R0
MOV R4, A
ADD A, R7
MOV R5, A
MOV A, R7
MOV B, #08H
MUL AB
MOV R3, A
DIVN4: LCALL DIVN8
JC DIVN5
LCALL ADDN
CLR C
DIVN5: MOV A, R5
MOV R0, A
LCALL RLCN
DJNZ R3,DIVN4
LCALL DIVN8
JNC DIVN6
MOV A, R5
MOV R0, A
LCALL INCN
DIVN6: MOV A, R1
PUSH ACC
MOV A, R7
MOV R2, A
ADD A, R4
MOV R0, A
ADD A, R7
MOV R1, A
DIVN7: DEC R0
DEC R1
MOV A, @R1
MOV @R0, A
DJNZ R2,DIVN7
POP ACC
MOV R1, A
CLR OV
RET
;
DIVN8: MOV A,R4
MOV R0,A
CLR C
LCALL RLCN
MOV 2FH.4,C
LCALL SUBN
ANL C,/2FH.4
CPL C
RET
;
DIV0: MOV A,R7
MOV R2,A
ADD A,R1
MOV R1,A
MOV A,R7
ADD A,R0
MOV R0,A
CLR C
DIV01: DEC R0
DEC R1
MOV A,@R0
SUBB A,@R1
DJNZ R2,DIV01
RET
;
ADDN: MOV A,R7
MOV R2,A
ADD A,R0
MOV R0,A
MOV A,R7
ADD A,R1
MOV R1,A
CLR C
ADN1: DEC R0
DEC R1
MOV A,@R1
ADDC A,@R0
MOV @R0,A
DJNZ R2,ADN1
RET
;
INCN: MOV A,R7
INCN1: MOV R2,A
ADD A,R0
MOV R0,A
SETB C
INCN2: DEC R0
CLR A
ADDC A,@R0
MOV @R0,A
DJNZ R2,INCN2
RET
;
RLCN: MOV A,R7
RLCN1: MOV R2,A
PUSH PSW
ADD A,R0
MOV R0,A
POP PSW
RLCN2: DEC R0
MOV A,@R0
RLC A
MOV @R0,A
DJNZ R2,RLCN2
RET
;
SUBN: MOV A,R7
MOV R2,A
ADD A,R0
MOV R0,A
MOV A,R7
ADD A,R1
MOV R1,A
CLR C
SUB1: DEC R0
DEC R1
MOV A,@R0
SUBB A,@R1
MOV @R0,A
DJNZ R2,SUB1
RET

网友:
想想你是怎么列竖式的,就知道了。C语言库给你的乘法运算符只有32位结果,为了不溢出也就是只能用16位的输入。所以你得把32位输入拆成2个16位的,然后自己算,一共4个乘法,3个加法。(其实C库的16位*16位=32位也是用硬件指令8位*8位=16位来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要小蚂蚁拉火车啊

没什么啊,所有图灵完备的指令集,处理能力都是等效的。
人脑实际上只会直接算9*9以内的乘法呢(也就是背九九乘法表
更多位数的乘法都是一步一步乘啊加啊做出来的。
51自带的硬乘法器可以一步完成255*255以内的乘法,比人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要小蚂蚁拉火车啊

对速度没要求就好

网友:
应该有支持long logn的编译器吧,用加法和乘法应该也不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