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老司机,关于PCB电流环路面积的问题

楼主(2017-03-20):
看看这几个图的电流环路,哪个好,哪个不好,或者都不好
图1和图2对比,
图3图4对比
图5图6对比
图7图8对比
图9图10对比

网友:
图2和图1无本质区别,图2稍好一点点
图4比图3好
图5比图6好
图7比图8好
图9比图10好

网友:
图1和图2差不多,还不如靠近U1的1脚加0.1uF+1uF陶瓷电容。

图3和图4差不多,还不如靠近U1的1脚加0.1uF+1uF陶瓷电容。

图5比图6强点,因为图6的 U2的4脚与GND没有接好。

图7比图8强点,原因同上,

图9比图10好,如果在图9中,U6的1脚打GND过孔,连接到bottom地平面,那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