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做过HX711接应变传感器称40吨及以上的朋友?

楼主(2017-03-20):
我们用HX711接应变传感器称重,我们采用100Kg的传感器,非常准确,但是采用40吨的传感器时,重量不稳,请问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还请指点一二。

网友A:
都40吨了,不差钱啦,直接用数字传感器吧,不要模拟传感器了。底座支撑什么都不能随便,处理不好变形很严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40吨了,不差钱啦,直接用数字传感器吧,不要模拟传感器了。底座支撑什么都不能随便,处理不好 ...

传感器现场不能换,环境决定的,所以头痛中。。。。

网友B:
HX711用过,受温度影响非常严重,简直没法用,不得不改方案
另外和传感器本身也有关系,40吨要么是厂房要么是室外,受温度影响会更严重,尽量选用内部做好温度补偿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HX711用过,受温度影响非常严重,简直没法用,不得不改方案
另外和传感器本身也有关系,40吨要么是厂房要么 ...

谢谢您的回复,我们也看了相同环境下的另一个厂家做的,他们用的也是HX711,他们做出来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
另一厂家估计有温度补偿电路,只是你没发现

网友C:
大秤,建议AD用ADS1232或者便宜点的ADS1230,各项指标都比HX71x系列强不少,HX系列最差的就是温漂了,国标1/3000精度勉强合格。
另外40吨应该是多个传感器的台面了,楼主应该懂角差修正吧,慢慢整。
衡器是个小行业,但是没有师父带一下或者一个工厂车间混几年,有些东西真的还学不会,就比如一个置零和去皮的区别就可以打死一大片,甚至包括已经从事这个行业的很多电工,唉,也是中国特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秤,建议AD用ADS1232或者便宜点的ADS1230,各项指标都比HX71x系列强不少,HX系列最差的就是温漂了,国标1 ...

谢谢,能否留个联系方式,向您详细请教!

网友:
HX71x与你的吨位没有关系,是秤台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们也看了相同环境下的另一个厂家做的,他们用的也是HX711,他们做出来是比较准确的。 ...

那你是如何确定“他们做出来是比较准确的“?
如果仅仅是数值比你的稳定,多加几行代码就能轻松实现,或者你用的传感器太差
7楼是真正的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是如何确定“他们做出来是比较准确的“?
如果仅仅是数值比你的稳定,多加几行代码就能轻松实现,或 ...

谢谢回复 我们用的是同一个传感器 并联4个20吨的,被称的重量对方的准确而我们的却相差几顿。

网友:
最近有用到HX711,不过是非常小量程的几公斤而已,,有时有突尖数据,好像这货对电源也有点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秤,建议AD用ADS1232或者便宜点的ADS1230,各项指标都比HX71x系列强不少,HX系列最差的就是温漂了,国标1 ...

大师:这个行业我没搞过。门外汉哈。 我查了一下,去皮简单,就不用说了。清零是抬高或降低基点?是这么理解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秤,建议AD用ADS1232或者便宜点的ADS1230,各项指标都比HX71x系列强不少,HX系列最差的就是温漂了,国标1 ...

您说的“角差修正” 是指软件上的修正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您说的“角差修正” 是指软件上的修正么?

每个脚传感器的输出灵敏度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每个脚传感器的输出灵敏度不同。

哎呀,从回复的内容和您的头像上看来,您也是这个行业的前辈啊

网友:
有一种东西叫接线盒,就是几个传感器接到一起,输出一个信号,调平后,不管你在哪一个角上,输出的信号是不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秤,建议AD用ADS1232或者便宜点的ADS1230,各项指标都比HX71x系列强不少,HX系列最差的就是温漂了,国标1 ...

大师,请问下地磅各个角差软件如何调整 ,系数如何计算?地磅是数字的

网友:
关注一下,我也不懂

网友C:
楼上几位的问题,我一并做个回复,不是回答:
1)鉴于目前看到太多外行人设计的称重产品,对于楼上几位的专业问题,我就不做解释了,免得误人害己,整个行业已经够乱了;
2)楼上提到数字传感器的角差修正,基本上数字传感器都是配数字仪表,仪表都有这个功能,简单说原理,就是每个传感器安装就位之后,在整个秤台称重时,都有自己的一个固定系数,有几个传感器,就有几个系数,那么求这个系数,就是求N元的一次方程,只要芯片RAM够大,N可以支持很大,比如16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上几位的问题,我一并做个回复,不是回答:
1)鉴于目前看到太多外行人设计的称重产品,对于楼上几位的专 ...

不叫N元一次方程吧. 应该是加权求和.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叫N元一次方程吧. 应该是加权求和.

用系数得到最终结果,是你说的加权求和。

但是系数不会从天而降啊,解方程就是求系数,所以这N元一次方程的求解是躲不过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系数得到最终结果,是你说的加权求和。

但是系数不会从天而降啊,解方程就是求系数,所以这N元一次方 ...

恩  您说的应该是自动调整脚差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