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块供电以及PCB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17-03-20):
主芯片为STM32,用串口连接无线透传模块,以前使用500毫瓦,使用无问题,后来更换为2W模块,模块一发送数据会造成STM32芯片死机,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除了加大电源滤波电容,接口加磁珠等还有什么抗干扰设计?

网友:
stm32加屏蔽

网友:
是GPRS模块吗?这玩意启动瞬间有3A的电流。需要在电源上并三个1000的电容。

网友:
stm32电源被影响的可能性较大,仔细看模块手册上的最大电流,用合适的ldo,能分开独立供电最好。
另外,有可能的话,减小每次发包的长度

网友:
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