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DCDC芯片,输入24VDC,单路输出3.3V/2A或者5V/3A

楼主(2017-03-20):
寻求体积小的DCDC芯片,输入24VDC,双路输出3.3V/2A和5V/3A
要求:
1、3.3V/2A是最高峰值,平均值最高350mA,用于给433无线模块或GSM模块供电,5V给系统单片机和控制电路供电。
2、3.3V要求可IO控制开启和关断。
3、不考虑LM2596
请教各位朋友有没有合适的单片微型解决方案......

网友:
输入为24V的,那不太好选,用过TPS75003,只有6.5V输入(编辑原因:没看清楚双路)
TPS54386,LT3992可以看看

网友:
TPS  MPS 大把的。

网友A:
tps5430  大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s5430  大量用

ok  433模块 发射时  需要电流大概1.4A,示波器量的尖脉冲也有600mv,推荐的这个型号的   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s5430  大量用

搭个电路 试一下   谢谢

网友B:
MP1584,频率高,电感体积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1584,频率高,电感体积小。

首先谢谢你    这款IC   电感是否可用 贴片的0805封装的 电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    这款IC   电感是否可用 贴片的0805封装的 电感?

2A3A 的电流 0805封装的电感?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    这款IC   电感是否可用 贴片的0805封装的 电感?

3A电流最少要7x7x3的一体成型电感。

网友:
用L5973D,S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A电流最少要7x7x3的一体成型电感。

好   对电感的内阻有没有什么要求?

楼主:
这款好像对电感要求不高吧    之前搭过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   对电感的内阻有没有什么要求?

你看手册吧,里面有个电感选型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手册吧,里面有个电感选型表的。

已选好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