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sam9g45这种可以用keil开发的片子还有没有

楼主(2017-03-20):
单纯的图像处理和显示,不想跑Linux,学习成本太高。
但算法有点复杂,所以要arm9或更好的。

网友A:
arm9的话都可以用mdk裸奔,sama5d3的话还可以用iar裸奔。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9的话都可以用mdk裸奔,sama5d3的话还可以用iar裸奔。

谢谢,早了解这点就好了,学Linux太慢了,而且没有控制感。
sama5d4可以用iar么?5d3看了看连l2都没有

网友B:
ATMEL的9X5系列 就是9G25 9G35 9X25 9X35 之类
还有TI的AM335也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MEL的9X5系列 就是9G25 9G35 9X25 9X35 之类
还有TI的AM335也提供。

am335x官方不知此裸跑,
看了看还是sam9gxx的软件支持丰富,难怪工业领域用得多,
工业领域谁放心塞一堆linux的东西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早了解这点就好了,学Linux太慢了,而且没有控制感。
sama5d4可以用iar么?5d3看了看连l2都没有 ...

SAMA5D4也可以用iar裸奔,atmel有1.3版本的软件包供使用。
我现在裸奔的是a5d3,因为其寄存器定义和AT91SAM9260一样,所以我移植了iic的查询方式驱动,当然atmel的软件包就有iic驱动,中断方式的。
另外,atmel的程序包对mci(也就是sdio)的驱动有问题,所以要自己写个读写扇区的函数才行。我就是自己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am335x官方不知此裸跑,
看了看还是sam9gxx的软件支持丰富,难怪工业领域用得多,
工业领域谁放心塞一堆l ...

9G25 9G35 9X25 9X35兼容的,只有外设不同,PCB兼容。
官方资料非常给力,git的更新也非常给力,PCB四层普通工艺就可以搞定,相当给力。
前几年一直用这个料。
价格也可以。
如果不在乎性能,非常好用。
前几年用这个料做了3个产品了。
这两年一直在做IMX6的,去年开始用IMX6UL替换9x5系列了,再加上单核A9和4核A9两个方案基本一般需求都可以满足。

楼主:
再次谢谢ls两位。
决定用atmel了,
imx6对我而言过了,imx6ul的qt界面也跑起来了,
但linux用起来还是不踏实,就怕出问题了没法查,
以后再搞吧

网友C:
希望楼主出教程,好带人一起玩

网友D:
我可以说我现在正在用zynq里面的cortex A9 裸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楼主出教程,好带人一起玩

我的时间也是断断续续的,arm也是初学。
刚买了杭州mcuzone的9g45板,
很悲剧,屏幕闪烁得不能看,
而且发热到能烫伤人,几乎不能用,
客服很硬气,说你差评就是不给退。
准备再搞一块板再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可以说我现在正在用zynq里面的cortex A9 裸奔么。

好奇问这种东西用什么写  iar不支持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时间也是断断续续的,arm也是初学。
刚买了杭州mcuzone的9g45板,
很悲剧,屏幕闪烁得不能看,

杭州mcuzone,在杭州电子市场里的每次我星期六去都没有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奇问这种东西用什么写  iar不支持吧

xilinx自家的开发环境,是使用eclips集成的一个编译器。

楼主:
更新一下,把mcuzone那块板子跑起来了。
1.裸跑用的jlink,之前买了一个ulink2,不知道是不是盗版的原因,连接会闪退。
2.建议买资料和例程好的板子,这块板的lcd用的5寸wvga,但原厂的例子是480x272,
mcuzone只改了分辨率,然后把帧率调低到了30!屏幕闪的没法看。
正规的做法应该是一并修改timing参数而帧率不变,但它没做到。
所以,再强调一遍,资料不好的板子不要碰!
3.写了个循环,无限写显存刷新lcd,编译加优化之后,30的帧率没问题,
但显存一旦写入太多数据屏幕就有水波纹,细节还有待搞清楚

网友F:
楼主为何不考虑NXP的M3/M4或者ST的m4?带有LCD驱动器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为何不考虑NXP的M3/M4或者ST的m4?带有LCD驱动器的MCU。

请问m3m4刷vga屏帧率能上30么?
cpu占用大概多少,我还需要对图像稍作处理。
一般这种结构需要频繁读写ddr,ddr带宽也是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网友:
9G45片子很老了,他的usb不是很稳定。最好是用A5D3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B:
ATMEL的9X5系列 就是9G25 9G35 9X25 9X35 之类
还有TI的AM335也提供。

9X5也是5年前的产品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时间也是断断续续的,arm也是初学。
刚买了杭州mcuzone的9g45板,
很悲剧,屏幕闪烁得不能看,

我有二手的官方A5D3板子,你想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杭州mcuzone,在杭州电子市场里的每次我星期六去都没有人的

你去对面的写字楼找他们,他们在那边有研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二手的官方A5D3板子,你想要吗?

请问你的a5d3板子带屏幕么,
分辨率?
懒得再去自己打板,
这些厂家lcd插件的定义都故意弄得不一样,我手头的不能直插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a5d3板子带屏幕么,
分辨率?
懒得再去自己打板,

有。官方标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官方标配

请给个价,发不了消息给你

网友G:
忘记贴图了

网友:
哈哈,我也买的这个,裸奔测试程序,还发现mci的驱动读取扇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忘记贴图了

麻烦开机确认屏显是否还正常,给个淘宝连接。
没法发消息给你很不方便

网友G:
引用 楼主:
麻烦开机确认屏显是否还正常,给个淘宝连接。
没法发消息给你很不方便

给你发消息了,加我qq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给你发消息了,加我qq

抱歉,今天在外头。已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