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遥控器的PCB(带黑色物质)需要去哪里打样加工

楼主(2017-03-20):
如题,要做个类似遥控器的软按键,但是PCB上黑色的物质不知道是什么,还有制作过程跟普通PCB设计一样吗

网友:
你说的是碳油吧?X宝就能做

网友:
一次成型  导电硅胶导电黑粒 ,找硅胶厂   或者  导电油墨 印刷+烤箱   都是硅胶厂的事情

网友:
其实镀金就行,就是大批量成本稍高

网友A:
我们PCB表面没有做碳油,做的化金板

按键背面上的导电碳粒,那是硅胶厂的事,但是淘宝也能买到

网友:
找COB 绑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PCB表面没有做碳油,做的化金板

按键背面上的导电碳粒,那是硅胶厂的事,但是淘宝也能买到 ...

化金板就是陈金板吗? 这个跟碳油区别大不

楼主:
请教下大家  碳油层是加在哪一层的

网友:
之前做液晶时,光镀金效果不好

网友:
镀金的耐用性能不如碳油

网友:
X宝就能做

网友:
这里有个小厂在做

应该说是小作坊。

网友:
哈哈,我第一眼也看成绑定了!

楼主应该说的是碳桥!

网友:
我觉得楼主说的应该是图片中黑色的材料吧,可以做按键也可以当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