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马达电位器自动控制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7-03-20):
马达电位器,用L9110 H桥 控制正反转,  01  正转,10反转  11或00 停止

电位器用AD采样,10位,0-1023   液晶屏显示,没有问题。

AD采用中断,一直刷用AD的值,

判断 AD的傎是否大于或小于或等于  设定值   以控制正反转

设一个误差值 到达这个值后停转。为防止惯性,做了一个反转的刹车动作,

现在问题是,误差值怎么做,都只能控制在正负60左右,再精确就搞不定了,不是多了就是少了,怎么搞?各位大神

网友:
电位器的值作为反馈,设定值作为输入,设定值减去电位器的AD值,然后PID给电机

网友:
经典PID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