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自己测试做得DC-DC降压模块

楼主(2017-03-20):
        在工作的时候,需要用到DC-DC降压模块,输入电压较高,又比价难找小体积的芯片,从TI网页找到了一款支持高压输出的芯片TPS54560,此款芯片我用来输入51V,输出12V/5A,附件有我自己测试的PCB文件和电路文件,仅供参考!!!
        说说我在测试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吧,1:么有输出,这个问题真的很烦的,初步确认了元器件选型没错,电路没错,后来在我测试的时候看资料得知布局很重要,我就从新按照官方来布局,没想到问题解决了,这就让我很怀疑了,布局真的很重要,对于这种小电源模块来说,布局是主要(自己理解哈);2:功率达不到,此种芯片我为了测试它,专门买了个负载测试仪,稳压电源供电51V,输出测试12V5A,总是达不到5A,在3.5A的时候管子温度100度了都,而且再加电流就没有输出了,电流降下来就又有输出了,反复几次之后觉得3.5A已经是极限了,不知道是不是人家说的国内电源芯片效果打7折;
        降压模块使用要慎重,自己要考虑好了使用环境和需求才能更好的选择测试;
        另外请高手指导下电源模块在布局的时候应该规避那些常规的问题;(附上我做的测试板子一枚)

网友A:
没有装AD,看不到PCB,不知道layout怎么样,输出12V需要使用800KHz的开关频率,对布局布线还是稍微有点要求的
12V5A总共60W输出,效率90%计算,耗散有6.7W,按照42℃/W计算,恭喜你有280度的温升
童鞋,你确定你的设计是合理的么

网友B:
布局不合理,导致没输出,这个影响有些大啊

网友C:
你这块板子完全可以把所有导线全放在top,bottom一块完整的地
1mm的线宽+两个过孔你确定要走5A?

网友D:
这个压降有点大,有没有加散热措施啊

网友:
楼主用的原理图好绿哦  推荐个配色方案: R181 G229 B181

网友E:
布线很渣,类似大一学生刚刚开始画PCB的水平。

1.最好把电感尽量靠近TPS54560,同一层走线,不要跳层。
2.续流二极管,那么大个的,居然用那么细的地线,然后一个过孔就通到地了。直接在GND焊盘上打5个小过孔也不足为过。
3.开关电源的顶面还是铺铜吧。
4.输出电容用的有点草率,最好并联多个,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然后最后预测一下,你的这个板子在1A负载的纹波,应该不少于300mV。

网友F:
现成的资料不参考
有桥不走,非得摸着石头过河吗?

网友G:
如果你吃不透,就照ev板布线。没有经验和测试设备就不要另辟蹊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布线很渣,类似大一学生刚刚开始画PCB的水平。

1.最好把电感尽量靠近TPS54560,同一层走线,不要跳层。

多谢指出,已经换了,这个临时测试电路可行性就随随便便搞了 你提出的几点在后边设计会注意的,学习了。
主要就是对这方面不熟,所以放图希望比较懂的人教教我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吃不透,就照ev板布线。没有经验和测试设备就不要另辟蹊径了。

这是真的,吃不透不能随便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成的资料不参考
有桥不走,非得摸着石头过河吗?

以后会注意的 ,这次的坑不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压降有点大,有没有加散热措施啊

没搞,就芯片底部散热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块板子完全可以把所有导线全放在top,bottom一块完整的地
1mm的线宽+两个过孔你确定要走5A? ...

我能说设计时没考虑么 只为了试验电路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布局不合理,导致没输出,这个影响有些大啊

对啊,以后要多学点了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装AD,看不到PCB,不知道layout怎么样,输出12V需要使用800KHz的开关频率,对布局布线还是稍微有点要求 ...

不合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现成的资料不参考
有桥不走,非得摸着石头过河吗?

这个对比不忍直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对比不忍直视

这就叫摸着石头过河,而且还不摸露出水面的石头,偏偏要摸水底的石头

网友:
这样会好很多

网友I:
楼主的布局布线,有输出,能稳压就不错了!

网友J:
如果用不到5A的电流,可以选择TD1501H,价格只有它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布局布线,有输出,能稳压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用不到5A的电流,可以选择TD1501H,价格只有它的一半。

实际使用差不多5a的

网友K(2017-06-01):
引用 网友A:
没有装AD,看不到PCB,不知道layout怎么样,输出12V需要使用800KHz的开关频率,对布局布线还是稍微有点要求 ...

请问, 您这个 6.7W 是怎么算出来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 您这个 6.7W 是怎么算出来的呀?

60/0.9-60=6.7
难不成我数学老师死得早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成的资料不参考
有桥不走,非得摸着石头过河吗?

专业,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