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ED二极管串入电路的电阻是咋算的?

楼主(2017-03-20):
购入2种颜色的LED二极管,B,3.0-3.3V,R,1.8-2.0V,
如果我把这2种发光二极管均3个串联后接入12V的电源,串联的电阻应该是多少?

12V-----电阻------B-----B----B-------GND
12V-----电阻------R-----R----R-------GND

网友:
欧姆定律
电压差除以电流

网友A:
Red电阻:(12-2-2-2)/0.005=1.2K
Blue电阻:(12-3-3-3)/0.005=600欧姆

网友:
(电压-LED压降)/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d电阻:(12-2-2-2)/0.005=1.2K
Blue电阻:(12-3-3-3)/0.005=600欧姆

实际BLUE20MA时竟然是100欧。哦,对的,是我想错了

网友:
减去压降 除电流     貌似我没这么严格计算过 都是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做指示灯用时,我一般计算LED电流选低一些,延长寿命。

网友:
你看下LED亮需要多大电流!然后根据欧姆定律就可以了!

网友:
LED的压降不恒定。找数据手册中的曲线。

网友:
标准电路是恒流,用电阻和芯片,温度之类的设计外参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