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rceInsight4主题:还在 修正中

楼主(2017-03-20):
字都在图里(咋一看有些花哨,但长时间对眼花还是有一定效果

=================
第一个 辣眼睛(与显示器有关,我显示器调的非标准颜色)。
大家选主题2吧,这个不辣眼睛

网友:
喜欢默认的白色

网友A:
这么艳的颜色。。看的有点花

网友B:
完美破解了吗? 完美破解了的话我就要去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艳的颜色。。看的有点花

是啊。花花绿绿的,明天改改

网友:
习惯了所谓的护眼色

网友:
改成sublime默认的那种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美破解了吗? 完美破解了的话我就要去用上了

今天刚开始用了论坛上的和谐版,感觉还可以啊,以前的3.5版本工程可以直接过渡到4.0

风格也可以,但后面还是要调整一下

网友:
觉得楼主这主题有点高亮了,看久了会眼花

网友C:
如过渡到4.0的工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过渡到4.0的工程?

3.5的工程,4.0可以直接打开的,会提示要不要转换成4.0的工程.

网友:
提个建议,亮色太亮了,适度降一点亮度,不然不太平衡

网友E:
呃,你们都喜欢花花绿绿的代码,我还是喜欢原始的白底黑字

网友:
这个主题,我个人觉得太刺眼,我是看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呃,你们都喜欢花花绿绿的代码,我还是喜欢原始的白底黑字

如果仅仅只是使用白底黑字的话,那你可能是落伍了。
现代化的编辑器,都是要具备颜色区分功能,想想人家都在享受新技术带来的优越性,你还在用老古董

网友F:
其实我想关心一下4.0 怎么破解,  个人使用,这个正版的价格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我想关心一下4.0 怎么破解,  个人使用,这个正版的价格太贵了

论坛上有啊,好几个帖子,这是其中之一: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9553-1-1.html

网友:
我也喜欢sublime的风格

网友:
我之前破解过的,这几天又提示破解失效了,楼主把你的破解版下载的链接发过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3.5的工程,4.0可以直接打开的,会提示要不要转换成4.0的工程.

我的是WIN7 32位,打开显示错误,转不了,如图所示,那位知道如何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WIN7 32位,打开显示错误,转不了,如图所示,那位知道如何解决的? ...

直接重建一个,花不了多少时间,
也就不用烦那么多了。

网友C:
之前的都是3.5版的,都重建花的时间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的都是3.5版的,都重建花的时间也不少。

用到时,再重建,这样就感觉不到多大差异了。
我是这么做的,没觉得有多大开销。

网友:
一直在用si 3.5 版本,有时间也要体验一下4.0

网友:
对函数的引用还是白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WIN7 32位,打开显示错误,转不了,如图所示,那位知道如何解决的? ...

我之前的工程转过来都没有问题哦

网友:
一直有个疑问,喜欢用这种暗色高亮配色的人,系统中其他地方也都设置成暗色背景了吗?甚至网页的背景色也强制给改了?
不然的话,在编辑器和其他程序间切换时,一会明一会暗,眼睛受得了吗

网友G:
楼主的配色,太辣眼睛了,我是受不了。

我给楼主贴几个不辣眼睛的 dark 主题图片。
Atom 默认:

VS Code 默认: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配色,太辣眼睛了,我是受不了。

我给楼主贴几个不辣眼睛的 dark 主题图片。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配色,太辣眼睛了,我是受不了。

我给楼主贴几个不辣眼睛的 dark 主题图片。

VS的主题,上传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H:
VS的主题,上传下呗

我这边没有,这些是从 Atom 和 VS Code 里面直接截图的。
你如果觉得舒服的话,可以去下载相应的软件,这两个软件,在目前的开源编辑器领域,是比较热门的,代表目前主流的设计审美观。
你可以取色,自己做一个类似的主题。

网友:
这个真不错,收藏了。

楼主:
修改解析中文字体。

网友I:
按上面的设置还是乱码, 设置为windows ANSI 也不行,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按上面的设置还是乱码, 设置为windows ANSI 也不行,是哪里的问题?

utf-8 试试。里面所有中文的字体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utf-8 试试。里面所有中文的字体试试

试了也是不行,我在si里直接输入的中文在其他编译器看出现乱码。 在其他编译器里输入的中文在si4里又乱码,在si3.5里是正常。

网友:
默认就感觉很好,泰国花哨没感觉出来哪好

网友I:
所有简体中文编码都试过了,还是不行。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所有简体中文编码都试过了,还是不行。晕了

我也是,在File菜单下转换编码才行,而且工程目录有中文不能打开

网友J(2017-04-25):
请教楼主,怎么去掉}后的的提示及设置行号的颜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楼主,怎么去掉}后的的提示及设置行号的颜色呢?

去掉那个 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去掉那个 我也不知道啊

谢谢,,你的 } 后也有那个提示吗?默认应该没有这个吧,我不知道点哪里了,突然就发现他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谢谢,,你的 } 后也有那个提示吗?默认应该没有这个吧,我不知道点哪里了,突然就发现他出来了 ...

有的。 觉得不碍事,就没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 觉得不碍事,就没关注

哦,那我再找找看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
对眼睛还是比较好,长时间看显示器还是黑色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I:
按上面的设置还是乱码, 设置为windows ANSI 也不行,是哪里的问题?

你这个问题按照楼上修改完成后需要重新新建工程就可以了 ,使用之前的工程不行

网友K:
请教下楼主,si4  工程路径存在中文,工程就打不开了,si3.5就可以,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教下楼主,si4  工程路径存在中文,工程就打不开了,si3.5就可以,有什么办法吗   ...

这个我吃过亏了,当初Keil也是。所以极度建议用英文,4.0我也在找解决办法。

这个版本安装的时候 电脑的用户名非得英文,搞得我重装过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吃过亏了,当初Keil也是。所以极度建议用英文,4.0我也在找解决办法。

没办法,公司的SVN路径是中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