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CNC-01里面的变压器规格问题

楼主(2017-03-20):
我看原理图上面都是给主轴电机24V 步进电机30V ;我手里有一台,里面的电源板出来的电压Vsp是31V,Vst是21V 。在论坛里找了好久也没看到相关信息,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没有负载时应该2个都到DC30V左右,测下那几个整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负载时应该2个都到DC30V左右,测下那几个整流二极管。

谢谢指点(新手第一帖就版主回复,开桑),如果都应该是30v的话,那给主轴电机供电的也是30v?我看原理图上面是24v呢  我手里这台雕刻机上面的电机没有标识 也不敢乱上电

网友A:
DC30V经PWM调制后是DC24V左右,要不达不到电机实际速度11000转/分钟,后期版本改为DC30V,原理图没改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30V经PWM调制后是DC24V左右,要不达不到电机实际速度11000转/分钟,后期版本改为DC30V,原理图没改过来。 ...

谢谢解惑,那个有问题的电压也修好了,是输出电容不起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电解电容不起作用,一般会看到外观,顶部鼓起来的。

电容鼓起现象不明显,师傅分析说是电解液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