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id控制变频器频率?

楼主(2017-03-20):
标题不知道怎么取合适。。。实际是这样的,输入4--20ma控制变频器频率输出,变频器控制的是鼓风机,给管道抽风。。。达到我要的压力值。上面装有压力变送器做反馈信号,实时检测压力。。。

我要实现的功能就是,随便设置一个压力值,然后想通过自动调节变频器频率,。。最终达到设定值。。。。

没玩过pid,不知道是否可达到这样的效果。。。用哪一种方式可以实现。。。控制时间十几二十秒都可以,到时再设置一个误差范围,在范围内就可以

网友:
PID原理很简单,就是三个参数,
其实在程序中就是一个公式,套公式,参数根据实际调一下。

网友:
正在搞 PID

网友:
一般变频器带这个功能,设置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A:
变频器一般自带pid,可以直接把0-5v 0-10v或者0_20ma的线性模拟量直接输进去变频器自己pid,也可以不用变频器pid直接输入模拟量控制。你可以直接通过控制器输出pid得到的模拟量

网友:
ps:也可以通过485直接给定变频器运行频率。

网友:
pi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一般自带pid,可以直接把0-5v 0-10v或者0_20ma的线性模拟量直接输进去变频器自己pid,也可以不用变频 ...

是不是这样,比如我要得到一个电压,我就通过DA把这个电压输给变频器,同时,把实际的一个变送器的输出电压也接入到变频器,作为反馈信号,变频器就自己PID调节了。。。。我的变频器是西门子的

网友:
如果用变频器自带的pid,只要把风压力传感器的线性模拟量传给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接口或者直接数字化的风压模拟量通过485传给变频器的数字接口,变频器得到这个参数就可以闭环控制了,还有一个参数就是你的目的风压,这个参数可以直接变频器面板输入也可以通过变频器另一个模拟量接口通过一个电位器或者0-20ma的模拟量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