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连接器的母头名字

楼主(2017-03-20):
这种连接器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想买另一端母头。

网友:
有点像卡侬口

网友A:
貌似就是航空插头,空中对接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0#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就是航空插头,空中对接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40.NyLaAK&id=5431076 ...

多谢,本来想固定面板,看来没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