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500外围的一颗电阻12.4K可以用12K+390欧代替吗?

楼主(2017-03-21):
做过基于W5500的通讯板产品,批量不大,图省事,都是在嘉立创贴片加工,虽然可贴的器件普遍比别的地方卖的贵一些,但方便啊,为了方便多花点钱也值。
基本上,W5500以及周边的阻容元件都贴好了,唯独这个12.4K的电阻不在可贴列表中,因此,板子到手后,还得自己补焊这颗料。
我的问题是:
1、从原理上说,为什么这个地方需要12.4K?
2、我能不能用12K+390欧电阻代替它?(因为12K和390欧可以贴)

楼主:
另:W5500的25MHz晶振我设计的时候用的是2脚的(封装X5032),而嘉立创可贴的25MHz晶振是一种4脚的无源晶振。
上次没注意这个地方,搞得没贴成这颗料。

网友:
可以, 最初搭电路时候是这么测试的.

网友A:
>>2、我能不能用12K+390欧电阻代替它?(因为12K和390欧可以贴)

这电阻精度要求是1%,我会使用5K6+6K8。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我能不能用12K+390欧电阻代替它?(因为12K和390欧可以贴)

这电阻精度要求是1%,我会使用5K6+6K8。

任意两个加起来正确的1%电阻都行。
比如两个6K2也行
12K+390当然也行,理论差千分之一是没事的,反正精度只有百分之一

网友B:
http://www.szlcsc.com/search/glo ... g=&search_type=
有这个电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szlcsc.com/search/global.html&global_search_keyword=12.4k&global_current_catalog=&search_ ...

没在SMT物料标里面

楼主:
这两位回答深得我满意。
那么莫元就给“负资产”的那位吧!
再次感谢alias。
另外:
从物料管理以及加工效率上来说,两个6.2K更合适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位回答深得我满意。
那么莫元就给“负资产”的那位吧!
再次感谢alias。

也不一定2个6K2最合适。
比如你板子上原本就有12K和390欧,或者原本就有10K和2K4,那么当然应该用你现有的,这样不需要增加元件种类。
如果板子上没有能凑出12.4K的,那么就用2个6K2吧~

网友(2017-08-11):
直接用12K还是10K的好像也还好啊。。

网友:
12kl就好,刚贴了几十片

楼主:
像这种地方的参数最好是一丝不苟,以绝后患。

网友:
用12k做了几百片。尚未发现问题。

网友:
RSET_BG  O  1  物理层片外电阻
连接一个  12.3k±1%的电阻到地 、

涉及物理层。最好是按照参考设计来。人家厂家这么做肯定有这么做必须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