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ED50%占空比闪速的话可以过流多少?

楼主(2017-03-21):
LED,使用PWM方式闪烁。占空比为50%,可以过流多少基本稳定?额定电流算20MA的话?

网友A:
1.限流为LED额定电流,50%时电流10MA,光色不变
2.限流为LED最大电流,50%时电流不定,平均电流小于额定电流,功率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限流为LED额定电流,50%时电流10MA,光色不变
2.限流为LED最大电流,50%时电流不定,平均电流小于额定电流,功 ...

看不明白

网友A:
这是一个LED的参数,电流25MA是正常通电的电流,50MA是脉冲的电流,用PWM时不要超过这个电流,也不要超过65MW的功率;
芯片光色和电流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LED的参数,电流25MA是正常通电的电流,50MA是脉冲的电流,用PWM时不要超过这个电流,也不要超过65MW ...

明白了
这么说,如果要以矩阵扫描的方式点亮LED,让LED达到常通25mA时同等的亮度,矩阵电路的占空比最大就只能做到50%
如果LED矩阵比较大  比如 16*16
那么LED的平均电流其实就没办法做得很大,因为此时占空比有限,又被LED的峰值脉冲电流Ifp所制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
这么说,如果要以矩阵扫描的方式点亮LED,让LED达到常通25mA时同等的亮度,矩阵电路的占空比最大就 ...

每个芯片都不一定相同,上图中(网上随便找的一个型号,好像是805的)下面的说明是一个脉冲0.1MS,10%的占空比;

网友:
PWM導通的時, 是100%的電流 , 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