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PCB布线的MOS管栅极布线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7-03-21):
这是一个电子调速器的PCB,请问一下MOS的栅极布线这样布有没有问题?

网友A:
频率高不高,频率不高的话,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高不高,频率不高的话,没什么问题。

控制频率大概在50-60kHz,有没有有什么问题?

网友B:
没看出来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出来有什么问题

就是会不会被干扰。。

网友:
可以买个同行的板子,参考一下。

网友:
线间距有点近,

网友:
没毛病。可以。

网友C:
没有发现啥问题。有发生什么故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发现啥问题。有发生什么故障吗?

板子还没有做回来,上一版就是栅极布线问题工作不正常,现在重新画了一次,。

楼主:
6mil的线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