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做EMI实验时,EMI不达标,特请教坛友。

楼主(2017-03-21):
如题所述,附件中是详细的测试报告,本人对这块不是很懂,请坛友指点一下,对该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整改。谢谢!

网友:
如果说论坛上就可以得到答案,那么我也想问问,1000块/小时呢

网友:
看报告的话 感觉没有太严重问题。里面也写了 整改方法。
带wifi模块 测试和普通测试肯定是不一样的。
900M多的频点估计是手机信号干扰。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加屏蔽罩。

网友:
看晶振和DC to DC  ,用示波器看下开关管的尖峰是不是很大,很大的话加RC和磁珠。首先定位源头是在哪里。这个要根据layout来看的。光看报告没有太大用

网友:
给钱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