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 下载程序失败,求帮助!

楼主(2017-03-21):
原理图如图所示,这个电路 我已经用过 很多次了,VCAP 接电容104 也是完全能够正常跑起来的!

现在硬件有2个版本,SWIM 管脚被用作按键 和  SWIM 空闲,第一次烧写程序正常,现在修改了程序需要重新下载,使用淘宝买的ST-LINK V2  和 原厂开发板自带的 ST-LINK V2 都无发下载程序了! ST-LINK V2 CPU 发热!

(不好意思,网络卡,发重复了,请求管理员帮忙删除该帖子)

网友A:
C3,C4换成105试一下不难吧

网友B:
用STLINK需要板子额外供电再下载。另:请确保是否加密了? 请用STVP将选项字节的加密位去掉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3,C4换成105试一下不难吧

现在有250 多台,ST-LINK 偶尔能下载,然后下载几个后,CPU 就发热了,就又下载不了了!

网友:
先用最简系统板测试? 板子用电池供电试? 换芯片试? 多对比,就知道问题出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TLINK需要板子额外供电再下载。另:请确保是否加密了? 请用STVP将选项字节的加密位去掉再试。 ...

链接不上呀!

网友:
换个 STLINK 试试呢?

网友:
STLINK  CPU发热,应该就是这个调试器有问题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
1.确保目标板有电。
2.swim没短路。
3.先刷配置项全0
4.刷软件

楼主:
很可能是因为市电没有接地,有漏电的情况。然后烧坏了3个 STLIN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