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分析下,我AK8975磁力计计算出的角度很不准,

楼主(2017-03-21):
我用angle=atan2(Magnetic.Mag_Y,Magnetic.Mag_X)*180/3.141593这个公式算出的角度全是正的,而且旋转一周只是从130-30-130度的变化。根不能不是-180-180啊,起码满量程是360度也行啊,我这数据根本不对啊
万能的坛友分析下可能什么原因
下面是读数据函数
void AK8975_Read(AK8975_Data*p)
{
                s16 BUF[3];
                float mag_x,mag_y,mag_z;
                float tmp_x,tmp_y,tmp_z;
                float MagAdjust_x,MagAdjust_y,MagAdjust_z;

                while(!AK8975_Read_OneByte(AK8975_ST1))
                {
//                                        PBout(12)=0;

                }
//                if((AK8975_Read_OneByte(AK8975_ST1)==1)&&(AK8975_Read_OneByte(AK8975_ST1)==0x01))
//                                PBout(12)=0;
          BUF[0]=(s16)AK8975_Read_Word(AK8975_HXL);
    BUF[1]=(s16)AK8975_Read_Word(AK8975_HYL);
    BUF[2]=(s16)AK8975_Read_Word(AK8975_HZL);

//                PBout(12)=1;

        /*转换成高斯单位*/
                mag_x=(float)BUF[0]*((ASAX-128)*0.5/128+1)*0.3/100;
                mag_y=(float)BUF[1]*((ASAY-128)*0.5/128+1)*0.3/100;
                mag_z=(float)BUF[2]*((ASAZ-128)*0.5/128+1)*0.3/100;
        /*下面用来校准*/
                tmp_x = mag_x - MagOffset_X;
                tmp_y = mag_y - MagOffset_X;
                tmp_z = mag_z - MagOffset_Y;

                MagAdjust_x = B [0]*tmp_x + B [1]*tmp_y + B [2]*tmp_z;
                MagAdjust_y = B [1]*tmp_x + B [3]*tmp_y + B [4]*tmp_z;
                MagAdjust_z = B [2]*tmp_x + B [4]*tmp_y + B [5]*tmp_z;

                p->Mag_X=MagAdjust_x;
                p->Mag_Y=MagAdjust_y;
                p->Mag_Z=MagAdjust_z;

        /*由于AK8975只有单次测量模式,所以每次读出数据之后要重新设置模式以便下次读取*/
                AK8975_Write_OneByte(AK8975_CNTL,0x01);

}

网友:
磁力是需要矫正的

楼主:
矫正了啊。。

网友:
在同一平面,Z轴垂直向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