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使用 N25Q512A13xx 芯片的QUAD功能设置 ?

楼主(2017-03-21):
请教下,使用 N25Q512A13xx 芯片的QUAD功能设置 ?

看资料也没有看明白,

关于 HOLD,vpp,这两个的设置,我需要使用 QUAD 模式的话,HOLD跟 这个 vpp 我是如何设置才对 ??

我现在吧 0xB5的寄存器的写入了 0xFFF4后,现在读写都不对了,而且这个寄存器一旦设置后貌似设置的值是一直保留着的,

目前按照上面的设置,那么设置过的芯片估计是废了,现在读写完全不行

网友A:
看文档改成0xfff4应该是使能Dual-io模式,不是Quad-io模式。你需要用Dual-io的命令(opcode)去访问你的Flash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文档改成0xfff4应该是使能Dual-io模式,不是Quad-io模式。你需要用Dual-io的命令(opcode)去访问你的Fla ...

bit3=0 是 使能quad 模式

bit2=1 是禁止 dual 模式,为普通的 spi 模式

如果 bit2=bit3=1,那么芯片应该是工作在 普通的 spi 模式吧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

还有现在对于 这个 HOLD,vpp  的设置,看资料硬是没有看明白,如果我设置为quad 模式的话,hold,vpp 需要设置为高还是低 ??

网友A:
引用 楼主:
bit3=0 是 使能quad 模式

bit2=1 是禁止 dual 模式,为普通的 spi 模式

我看错了,疏忽了。既然设为quad模式了就用quad的命令吧,4个io的spi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错了,疏忽了。既然设为quad模式了就用quad的命令吧,4个io的spi命令。

你好,现在初始化可以读出芯片 ID,基本设置也都正常,但是在擦除时不对

上面那个是初始化输出的信息,貌似跟设置的结果一样

输出的信息解释如下:
QSPI N25Q512A13xx ID      ==    0x20BA20 ... ...                    芯片id
QSPI N25Q512A13xx Extended Address Enable OK   = 0x3        扩展地址寄存器设置为 0x3,表示可以寻址 0x3ffffff的地址存储空间,也就是 64MByte的整个存储空间了
QSPI N25Q512A13xx Enter 4 Byte Addr Mode OK   =  0x81        使能了4字节地址模式
QSPI N25Q512A13xx Dummy Cycles Cfg = 171                         虚拟时钟配置  10
READ_VOL_CFG_REG_CMD 0x65 reg  =  0xF                            quad 设置 这个设置为 0x1f, 0x0f 结果都是一样的 读寄存器为 0x65, 写为 0x61
QSPI N25Q512A13xx Work Mode QUAD  = 1                            工作在 quad 模式 职位
QSPI EraseSector(0),          Time = 237ms   res = 0                  第一扇区擦除的时间基本是对的
QSPI EraseSector(1),          Time = 0ms   res = 0                     第二扇区擦除的时间不对了
QSPI Write End DataSize = 256, Time = 1ms  res = 0
QSPI Read End DataSize = 256, Time = 0ms   res = 0
QSPI Data Read Write Relatively DataSize = 256Byte ... Error           错误了

0x65, 0x61 读写寄存器 bit 定义如下:

扩展地址寄存器:

不知道是我还有哪些没有设置对或者是没有设置啊 ??

擦除函数如下:
QSPI_StaticTypeDef QSPI_EraseSector(uint32_t Sector_address)
{

//  Sector_address *= 4096;
  Sector_address <<= 12;
        if (QSPI_WriteEnable(&QSPIHandle) != QSPI_OK)
        {
                return QSPI_ERROR;
        }

    if(QSPI_SendCmdData(  SUBSECTOR_ERASE_CMD,      // _Instruction,      发送指令 这个指令为0x20
                          QSPI_INSTRUCTION_4_LINES,           // _InstructionMode,  指令模式
                          QSPI_ADDRESS_4_LINES,                // _AddressMode,      地址模式
                          QSPI_ADDRESS_32_BITS,               // _AddressSize,      地址长度
                          QSPI_DATA_NONE,                        // _DataMode,         数据模式
                          0,                                               // _NbData,           数据读写字节数
                          0,                                              // _DummyCycles,      设置空指令周期数
                          Sector_address,                           // _Address,          发送到的目的地址
                          NULL,                                        //  *_pBuf,           待发送的数据
                          QSPI_SEND_CMD                        // __SEND_CMD_DATA_T  _SendCmdDat
                       ) != QSPI_OK )
    {
      return QSPI_ERROR;
    }
}

N25Q512  芯片资料:

楼主:
貌似这个 N25Q512A13xx系列的真难用,早知道这么麻烦那时就搞 N25Q512A83xx系列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