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不上操作系统,会有栈帧这个概念吗?

楼主(2017-03-21):
如果单片机不上操作系统,编译器会给每个函数分配一个栈区吗?
我个人理解是,上了操作系统才需要,因为上了操作系统,就意味着每个函数在运行的过程中都有可能被切换到其他地方,
等下次运行到这个函数的时候,就继续从上次的中断的地方执行!

网友A:
调用函数需要保留现在执行的现场,所以堆栈是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用函数需要保留现在执行的现场,所以堆栈是需要的。

那就是说就算是不是上操作系统,编译器也会给每个函数划定一个堆栈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用函数需要保留现在执行的现场,所以堆栈是需要的。

那就是说不上操作系统,编译器也会给每个函数划定一个栈区咯?

网友:
51汇编入门就有压栈出栈。。。    不提调用子程序的情况,就说中断,也是会突然打断执行滴。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不上操作系统,编译器也会给每个函数划定一个栈区咯?

正常都是动态在栈上分配的, 函数返回时释放, 其实通常就是个SP指针之类的在变化,

只有极少数MCU比较弱, 编译器需要静态划分RAM给函数

楼主:
我发现我理解错了 这个图是用来表示函数调动的情况的!

网友C:
有全局的栈,系统初始化的时候会分配的。如果有rtos的话,rtos会有自己管理的栈供各线程使用。

网友:
栈是肯定有的。堆得看你程序中是否使用malloc方法了,否则木有。

网友:
和RTOS无关,和芯片架构有关,目前的MCU都有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都是动态在栈上分配的, 函数返回时释放, 其实通常就是个SP指针之类的在变化,

只有极少数MCU比较弱,  ...

是不是每调用一次子函数,对应的就要在栈区记录下,调整前的指针,和参数?   并且这个格式是有规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全局的栈,系统初始化的时候会分配的。如果有rtos的话,rtos会有自己管理的栈供各线程使用。 ...

是不是每调用一次子函数,对应的就要在栈区记录下跳转前的PC指针 SP指针 FP指针  局部参数等?   并且这个格式是有规定好的。

网友:
函数的栈是编译时确定的,编译时可以确定调用树及各函数被调用时需保存的寄存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每调用一次子函数,对应的就要在栈区记录下跳转前的PC指针 SP指针 FP指针  局部参数等?   并且这 ...

一点汇编的知识都没有吗?

网友:
栈帧就是指当前函数可以使用的栈范围,超越范围调用肯定是不对的,cortex m系列只有sp而没有fp,但是编译器通过在函数体代码前后添加修改sp的代码,从而实现栈帧

网友:
没有操作系统,可以看做只有一个进程在跑。还有中断,可以看做是一个特殊的进程。

网友:
个人理解:栈帧包括函数调用栈帧和中断栈帧,它们两个是不一样的.因为函数调用栈帧可能需要暂存从Caller传递过来的实参,而中断栈帧需要暂存PSR,所以两者是有区别的.
一般情况下,操作系统就是利用中断返回实现任务切换,所以说中断是操作系统的入口.
所以不管是不是上操作系统,应该都是有栈帧这个概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