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MHz的无线接收板,从板子电源引线给MCU供电,传输距离变短

楼主(2017-03-21):
27MHz的无线接收板, 然后从板子上面的电源给另外一个MCU供电, 拉电流1.8mA, 然后无线接收的距离就短了3米。
我试着把MUC换一个LED灯,也是拉1.8mA电流,却不会使接收距离变短。
这是为什么呢? 有什么解决的思路呢?

网友:
LC磁珠隔离电源看看

网友A:
MCU工作电流不是恒定的,在MCU的工作电源加104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工作电流不是恒定的,在MCU的工作电源加104电容试试

谢谢指点,试过了,没有效果。

网友:
电源取电的位置换换地方

网友:
电源线加磁珠吧,这显然是MCU影响了无线

网友:
这个估计是电源干扰没有处理好哦

网友:
拿示波器看看呗,对比取电与没有取的时候电源有无差异,再解决

网友:
建议考虑下PCB布线距离,走线不可绕RF一圈,或离的太近。

网友:
cpu电源LC, RC滤波. 无线芯片要求电源纹波小

网友B:
取电加个隔离二极管怎么样,二极管后面跟个大电容

网友:
单片机影响了接收机的前端,单片机应该没事的时候处于休眠的状态。

网友:
单片机的工作频率?用铁皮把单片机封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电加个隔离二极管怎么样,二极管后面跟个大电容

二极管压差都0.6V, 我这个3.6V供电,加个二极管不就变成3V,好像有点低呀

网友:
12楼的问题说透了,可惜LZ不懂

网友:
数字电路对射频有影响,需要做隔离或者滤波

网友:
隔离和滤波并不是说说那么简单的,并且一般业余的设计在接收机的前端都设计的非常简陋,前端LNA堵塞是极常见的。双平衡混频器更加的少见,总之任何一个点指标做好一点,代价都可能是不能接受的。对于27M而言,如果前端放好几个尺寸很大的中周做成滤波器估计就没有几个人能接受,如果说再混频到45M就更加的难以接受了。而就算是混频到45M,昂贵的高指标晶体滤波器也不见得买得起。就算是买得起滤波器估计不会做匹配会带来很大的插入损耗。总之真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没有干过的也接受不了这些,所以不去讨论射频问题是非常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