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对BOM表中零件按值大小排序?

楼主(2017-03-21):
如图软件自动生成的是按首字排序,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替代手工排序的?
例如对电阻按阻值大小进行排序。

网友A:
导出Excel后用函数功能,自己编写条件函数排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出Excel后用函数功能,自己编写条件函数排序

没软件来的方便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软件来的方便

本来想自己写个小工具,搞到一半不想搞了,找个现成的用用

网友:
如果有好的软件,我也需要

网友:
这个我也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