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封装芯片一般多少起订?什么价格?

楼主(2017-03-21):
请教下群里大神,封装芯片一般是多少起订呢?
封装价格是不是和封装有关系?最便宜的封装是什么? LQFP?QFN?
像SPI flash的那种SOP8的封装,平摊下来一个多少钱?一般一批封装多少个起?
先谢谢啦~

另外,做牛屎的话大概什么价格呢?也以SOP8为例的话

网友:
应该都是按盘来算的批量吧。

网友A:
自己封装的原因是什么?不用原厂封装?COB一般不推荐,除非价格战到红海。封装芯片一颗都可以,价格100-200,如果每个月几十K都可以要好的价格,最便宜的封装就是CO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封装的原因是什么?不用原厂封装?COB一般不推荐,除非价格战到红海。封装芯片一颗都可以,价格100-200 ...

下午问了朋友绑定费用是一毛钱左右,这样一个八脚的芯片都要快一块钱了,不是很值。。
原因是目前没有合适的封装。
目前用量不大,只有10k左右,可以先用现成的顶着;
但是如果第一期项目做好后,会有上百K的用量,如果可以自己封装应该可以省几毛钱。
COB封装是不是类似牛屎的封装?感觉良率不高?

网友:
SOP8的芯片便宜的5分多钱,即便硅片不要钱,封装成本也不能超过5分钱吧。
当然量大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午问了朋友绑定费用是一毛钱左右,这样一个八脚的芯片都要快一块钱了,不是很值。。
原因是目前没有合 ...

COB封装是类似牛屎的封装,价格应该没那么贵,哪有一毛一根线的,估计打样价格吧。10K的量还是不要COB,良率,测试问题不值去C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