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维修地秤遇到的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17-03-21):
最近维修一个地秤,量程2吨,故障现象是每次清零后放上东西,过段时间显示重量会漂移大约200公斤,检查了接线盒,发现传感器表面生锈严重了,就把四个传感器更换了,更换之后简单标定了一下,测人体体重都还正常,然后使用中发现问题了。现场称重的东西是两个750公斤的氯气瓶,瓶子通过一个细管向外放气,每小时放出约1公斤氯气,几小时过去了,秤的显示值不变,但是随便放一个1公斤的物体,读数都正常增加1公斤,也就是说,目前这个秤对缓慢变化的重量没反应,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请教了几个人,都说是可能和零点跟踪功能有关,就是设置中的Pn参数,可是这个表头型号是XK3190-A1+P,设置菜单中没有这个参数,找不到思路了。

网友A:
当传感器漂移滤掉了    看一下检定规程,对漂移处理有相关规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传感器漂移滤掉了    看一下检定规程,对漂移处理有相关规定的

对这一方面不大熟悉,具体应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2017-05-30):
把判稳的功能关掉

网友B:
上海耀华的仪表吧,经典。

网友:
以前碰到一个电子秤,
称上放一个水桶,
然后清零,
慢慢滴水,一直显示零。

软件作怪!!

网友:
哈哈,软件作怪。

网友:
个人认为,在避免干扰上和 这种特殊情况比,避免干扰更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海耀华的仪表吧,经典。

确实是耀华的,后来又换了一次传感器无效,后来换了型号新一些的表头,然后设置了一下零点跟踪解决了,

网友C:
氯气直接往外排?不是剧毒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氯气直接往外排?不是剧毒么?

这是处理污水用的哈,不是排放到空气中。

网友:
传感器零点会缓慢漂移,程序做了判断

网友:
程序的稳态在作怪 哈哈

楼主:
可问题是,这个地秤是用了很多年都正常的,后来出的这个问题。试过了各种设置也没解决,后来换了个能设置零点跟踪功能的新一点的型号的秤头,现象一样,于是把零点跟踪那里设置更改了一下才好了。根据现象判断就是程序把小的重量变化当漂移处理掉了,但是旧型号的没有这个设置,也一直没找到出故障的原因。

网友:
这个软件设置设计的比较low哈,如果当漂移处理了,不应该将当前值更新到里边去。用旧的未更新的值处理就不会了。

网友:
我care的是氯气, LZ排放到哪去了?

网友:
之前见到过小于一个感应的阀值,你慢慢加东西上去,把称压坏了也不会显示有重量,软件处理的问题。
这个慢慢拿提东西,估计是一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