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恒流源电路如何设计?

楼主(2017-03-22):
现在要驱动一个激光二极管,需要用到恒流驱动,并且需要有一个控制端可以控制电流的大小,请问电路改如何设计呢?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
TL431 有个恒流应用,搜下吧

网友A:
这个真比较麻烦,电流大了不好控制,电压高了也不好控制,关键的是响应速度。我也在研究10A可控稳压恒流方案,可惜不是那么容易。

网友:
激光二极管管又不是负阻管,直接串电阻采样就行了

网友B:
楼主参考4~20ma发生电路

网友C:
可控简单,小电流好做,就是大电流的时候,取样电阻的发热和处理要控制好,否则如果用小阻值的采样电阻,还得加运放,也会增加各种其他的误差等不可控因素。

网友:
说说驱动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控简单,小电流好做,就是大电流的时候,取样电阻的发热和处理要控制好,否则如果用小阻值的采样电阻,还 ...

元老说的极是,大电流采样电阻的温漂要小,还要加温度补偿,做成千分之三的精度,定期做下软件校准

不知道楼主的指标。。。

网友D:
不知道需要多高的精度,广泛使用的LED调光芯片能用不?PWM占空比控制电流大小的,电流检测用霍尔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需要多高的精度,广泛使用的LED调光芯片能用不?PWM占空比控制电流大小的,电流检测用霍尔传感器? ...

电流很小的  我驱动的激光头是5m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比较麻烦,电流大了不好控制,电压高了也不好控制,关键的是响应速度。我也在研究10A可控稳压恒流方 ...

驱动的激光头是5mW的,电流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参考4~20ma发生电路

有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控简单,小电流好做,就是大电流的时候,取样电阻的发热和处理要控制好,否则如果用小阻值的采样电阻,还 ...

大佛,能否提供一个参考原理图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驱动的激光头是5mW的,电流很小的!

5mW的话倒是很好处理,最不济你把电压反馈的LDO接成电流反馈,把电流限制在几个mA就行了(比如0.6V的VREF,你串100R电阻反馈就是6mA),然后把LD的Cathod接到反馈脚上去,Anode直接接到LDO的输出上面,记得加个小电容,否则LDO会不稳定。
你要是几十W瞬间功率,这一招就不好用了——大功率脉冲控制需要高端保护。

网友:
这个要看你成本要求还有电流大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佛,能否提供一个参考原理图吗?

别乱称呼,拜托。
下面给你一个最简单经济的恒流电路

网友:
把春风电源电路图拆兑一下

网友E:
非常简单 可调电源加  运放加MOS管加取样电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A:
5mW的话倒是很好处理,最不济你把电压反馈的LDO接成电流反馈,把电流限制在几个mA就行了(比如0.6V的VREF ...

我最近用这种方案仿真了下1A 的LED 可调恒流驱动,仿真的结果还好。

但估计最终是要加入 PD 反馈来控制光强,所以估计这种方案暂时只能存在仿真软件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最近用这种方案仿真了下1A 的LED 可调恒流驱动,仿真的结果还好。

但估计最终是要加入 PD 反馈来控制 ...

这个还算比较好办吧。考虑LDO的VREF是固定的,你要调整电流的话,怎么做?

并一堆电阻呗。用MOS管控制开断。电流比如限制在0mA~10mA之内,设VREF=0.6V,则电阻可以为120R,240R,480R,960R,1920R,====,想用多少bit就用多少bit,MOS管导通阻抗不超过1R,对电流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注意前提啊,VREF电压恒定。这个电压不恒定,你就不能用I=V/R计算等效电流了,毕竟总电流I=V/R1+V/R2+===+V/Rn。所以不能直接串个电阻点激光管,因为激光管压随电流和温度一直在变化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简单 可调电源加  运放加MOS管加取样电阻

需要的空间很有有限,电路板尺寸是4mm*8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乱称呼,拜托。
下面给你一个最简单经济的恒流电路

不好意思小弟改怎么称呼您呢?这个电路靠谱!5V电源可以吧? 但是如何可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5mW的话倒是很好处理,最不济你把电压反馈的LDO接成电流反馈,把电流限制在几个mA就行了(比如0.6V的VREF ...

电路板的尺寸很小哦,4mm*8mm,我开其他人家的电路板上有两个sot-23封装的器件,还有几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乱称呼,拜托。
下面给你一个最简单经济的恒流电路

分析下这个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算比较好办吧。考虑LDO的VREF是固定的,你要调整电流的话,怎么做?

并一堆电阻呗。用MOS管控制开 ...

硬件PID ,会有一个电位器来调整恒流的电流值对应线性电压值,PID的输出会调节 一个 NMOS 的G极电压,Mos和两个电阻串联起来构成反馈网络(反馈网络供电电压是稳定的5V),稳定的时候保证 FB的引脚电压 与BUCK 芯片 的FB电压匹配。

其实我还想用类似的方案来控制 1-5A,甚至10A的Peltier驱动电路。

网友(2020-10-14):
引用 楼主:
分析下这个电路吧。

楼主 可调恒流源做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比较麻烦,电流大了不好控制,电压高了也不好控制,关键的是响应速度。我也在研究10A可控稳压恒流方 ...

恒流了,怎么恒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