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两个串口透传?

楼主(2017-03-22):
想做两个串口互相透传,遇到的问题是怎么判断每个串口一帧数据什么时候结束,在这里请教下方法,如果有程序就更好了

网友A:
没明白你想做什么?两个串口之间本身就是透传的。你是说协议帧?那要你自己定协议判断帧的起始结束,简单点就定长帧:收到帧起始就开始计数,来一个字节就加一,收购判断帧结束符,校验。

网友B:
两个串口透传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串口透传什么?

任意的数据帧

网友C:
用DMA吧.其他RTT中这么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想做什么?两个串口之间本身就是透传的。你是说协议帧?那要你自己定协议判断帧的起始结束,简单点 ...

透传任意的数据帧,没有固定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DMA吧.其他RTT中这么用过

DMA貌似 不支持 外设到外设 ,支持内存和外设之间的互传,如果先把一个串口数据DMA一个存储区,然后再转发到另外一个串口,那怎么判断任意数据帧是否结束呢,我是用32来做的

网友:
为什么要判断?直接来一个,转一个不就得了?

网友:
串口一接收中断里直接用串口二发送串口一接收到的数据,就可以。

网友:
接收中断,来一个就转发一个,完全透传

网友:
就是,既然是透传,来一个数就转发一个数据就行了,具体协议由另一端解析。

网友:
哈,如果是全双工转全双工就简单的双向转发就行了。如果是有半双工就要麻烦些了。

网友D:
直接来一个传一个,但如何确认速率呢,看需求,是否速度是一个已知且不变的值?反过来想五上,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要经过MCU,直接用线连接起来不是更好吗?

网友E:
参考Modbus-RTU协议

网友:
如果出的速度比进的速度慢, 要做存储转发,  如果你的帧不是很长,可以设置一个定时,超过一段时间没收到数据就认为传完了就可以转发了. 如果是数据流,则边收边发. 我现在做的打印机数据截取转发就是这样的, 有串口/并口/USB接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参考Modbus-RTU协议

这 Modbus 非楼主需求的...〔任意的数据帧,没有固定格式〕!
这个议题在逻辑上是蛮有趣的,要能判断每个串口一帧数据什么时候结束,且又是任意的数据帧,没有固定格式。
照这状况数据可以会是以 Bit 呈现,因为所需条件仍不清楚,所以可以是天马行空的任人发挥想像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来一个传一个,但如何确认速率呢,看需求,是否速度是一个已知且不变的值?反过来想五上,如果这样的话 ...

够狠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考Modbus-RTU协议

网友:
怎么感觉是个跳线的功能。

网友:
还是没看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
串口中断+两个FIFO应该就可以了……既然是透传了,你管数据的开始结束做甚。。。

网友:
透传肯定不需要考虑协议帧格式的阿,只管转发就好了。如果有控制,哪也叫透传么。

网友:
误码如何处理。。。。。
不定协议,只能接一个收一个。
发的快,就完蛋了。

网友:
只要知道间隔最大为多少,用个定时器去读间隔就行了。

网友:
直接把线接过去。。

网友:
没有任何参数 那只能说两个接收中断中发送

网友:
直接跳线过去不行吗?实在不行加个电子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