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mk60fx512vlq15芯片解锁的问题

楼主(2017-03-22):
之前用mk60dn512zvlq10的芯片自己做的最小系统,然后看f15和这个引脚分布是一样的,就把芯片换成f15了,电路设计并没有改变,但是每次焊完后都是锁死的,尝试了各种解锁方法,包括用jlinkcommender输入命令,按着复位键输入解锁命令,用山外的库里的Project>Download>Erase Memory解锁,重新安装驱动,是否勾选flash loader,都没能成功,我想问下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dz10的外围电路不适用于f15?还是新的f15芯片解锁要用特殊的方法?或者我只是把芯片焊坏了?或者芯片本身的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