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拜单车如何判断车锁上了?

楼主(2017-03-22):
用接触开关检测?这样不是影歌东西捅一下就完了,或者检测中间的金属导电?弄一根金属捅不一样,总不能检测金属的导电率吧!
只是讨论下哈,摩拜移动会叫的,而且别查抓起来也不划算!

网友A:
楼主去拆个锁给大家见识一下!

网友B:
我估计是拿啥东西插进去就行了。外形类似即可。

网友C:
滴滴。。。看手机

网友D:
应该有两个位置检测开关吧
同时检测两个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应该有两个位置检测开关吧
同时检测两个位置

嗯。在插头这面检测更安全些。锁头的舌头伸出去到一定位置就认为是锁上了。 或者更严谨些:舌头到位置后触发另外一个检测开关。

网友:
机械锁拧上算一个条件,车子不动一个条件。

网友:
会不会里面装个小磁铁,用霍尔传感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去拆个锁给大家见识一下!

没这个胆。。。万一被抓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在插头这面检测更安全些。锁头的舌头伸出去到一定位置就认为是锁上了。 或者更严谨些:舌头到位置后 ...

对这个靠谱,两边都检测,一边断开一边闭合!这个方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是拿啥东西插进去就行了。外形类似即可。

这个就太LOW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滴滴。。。看手机

你这是从用户角度。。。我们讨论电子部分实现的

网友E:
两个微动开关,一个监测锁到位,一个监测开到位。锁舌由一个大弹簧拉住。锁舌根部有个凹口,一个弹簧顶着一个金属滑块压在锁舌上,当锁车时,锁舌凹口转到滑块的位置,滑块就伸入凹口卡住锁舌回退,滑块的后部有微动开关。开锁的时候用电机将滑块拉出凹口,锁舌自动回弹,车就打开了。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微动开关,一个监测锁到位,一个监测开到位。锁舌由一个大弹簧拉住。锁舌根部有个凹口,一个弹簧顶着一 ...

这么详细,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微动开关,一个监测锁到位,一个监测开到位。锁舌由一个大弹簧拉住。锁舌根部有个凹口,一个弹簧顶着一 ...

不问,就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微动开关,一个监测锁到位,一个监测开到位。锁舌由一个大弹簧拉住。锁舌根部有个凹口,一个弹簧顶着一 ...

难道是你设计的

网友:
我才不会设计这么lowB的东西呢

网友:
估计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出上锁 或 损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去拆个锁给大家见识一下!

+1 楼主感兴趣就搞辆车。。

网友:
淘宝有同款锁卖,买个回来拆就行了

网友:
呵呵,你们想多了。就是一个普通的机械开关检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