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8 EEPROM读写程序 写没问题好象读有问题

楼主(2017-03-22):
unsigned char Read_ee(unsigned char add)
{
   unsigned char *p;
   p=(unsigned char *)(add+0x4000);
   return *p;
}

void Write_ee(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p;
   p=(unsigned char *)(add+0x4000);
   do{FLASH_DUKR=0xae;FLASH_DUKR=0x56;}while(FLASH_IAPSR_DUL==0);
   *p=data;while(FLASH_IAPSR_HVOFF==0);
}

网友:
把unsigned char add改为unsigned int add 试试

unsigned char Read_ee(unsigned int add)
{
   unsigned char *p;
   p=(unsigned char *)(add+0x4000);
   return *p;
}

楼主:
谢谢,好象不对,连续读EE时,例如
        data_1=Read_ee(1);
        data_2=Read_ee(2);
        data_3=Read_ee(3);
        data_4=Read_ee(4);
        data_5=Read_ee(5);
        data_6=Read_ee(6);

        data_1=Read_ee(1); 的值读不出来,后面的都读的对的,写函数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