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洗衣机电路板灌封胶供应商,谢谢!

楼主(2017-03-22):
1688上面找的供应商不知道靠不靠谱 , 楼主身在成都,最好有本地的供应商。
电子灌封胶好像大概分三种 , 环氧树脂  , 有机硅 ,这些, 请用过的坛友推荐一种,

网友A:
环氧树脂 好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环氧树脂 好一点、

环氧树脂不好拆。对售后很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环氧树脂不好拆。对售后很麻烦

既然都灌封了 维修就不用考虑换元器件  直接换主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都灌封了 维修就不用考虑换元器件  直接换主板吧

不会,很多时候没谁那么大款能修不修直接换的。特别是保修期内的,

网友:
洗衣机里的胶粘粘的,可以刮掉,很厚,不知道是什么胶

网友D:
记得绵阳有一家做有机硅灌封胶的。

网友E:
深圳就可以介绍。。。有个朋友卖灌封胶好多年。。。

网友F:
绵阳惠利电子,有很多和电子产品配套的材料,用过它们的环氧树脂,还有704,三防漆等。听说是给长虹配套的,质量还可以。

网友:
盆地内的哦,记号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深圳就可以介绍。。。有个朋友卖灌封胶好多年。。。

深圳的也可以,请提供一个联系方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绵阳惠利电子,有很多和电子产品配套的材料,用过它们的环氧树脂,还有704,三防漆等。听说是给长虹配套的 ...

谢谢, 我搜一下,不知道你有没有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绵阳有一家做有机硅灌封胶的。

谢谢,有没有个公司名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搜一下,不知道你有没有联系方式?

一般是采购联系的,可以上它们网站看看,技术支持还可以,需要什么功能的,用在什么地方的,什么价位的都可以给他们提,材料配比,还有材料硬度等,什么的都可以按要求做。

网友:
建议用进口的

网友:
灌封胶,mar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