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FX3UC-64MT,三菱PLC线路板拆解图

楼主(2017-03-22):
该献的血还是要献的。你不献他不献。难道让我去献? --- 出自坛友:lovejp1981

网友:
这板,元件密度好高

网友A:
有个疑问,为什么只有IC的周围引脚涂三防漆了呢?防抄,还是为了防止灰尘短路IC引脚。

网友:
也好奇,大芯片周遍是什么漆?

网友(2017-06-26):
厉害,原装的设计,还是很有水平的哦

网友:
很不错,看着像工艺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疑问,为什么只有IC的周围引脚涂三防漆了呢?防抄,还是为了防止灰尘短路IC引脚。 ...

估计是抗震的作用,防止芯片虚焊。还有防止水分和灰尘在引脚处漏电或者短路。

网友:
工业环境很恶劣的,主要是防尘,还有防潮。鬼子的PLC,CPU都用自己开发的。

网友:
看看西门子的设计吧,那板子看着才养眼,才像艺术品。这简直... 密集恐惧症都犯了。 这么密密麻麻的丝印,真的有用吗?

网友B:
瞧瞧西门子S7-200 SMART 继电器型的拆机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瞧瞧西门子S7-200 SMART 继电器型的拆机照

三菱FX3U系列,有两种,FX3UC是小型化,专门为节省空间设计。比普通差不多小2/3。

网友(2017-10-08):
三菱的用着还可以  中小点数项目  用的顺手    稳定就行了

网友:
西门子为什么元件那么少?东西不一样吧?

网友(2018-09-10):
三菱品质,经久耐用,国产的值得学习。

网友:
三菱几十年的工艺一直没有变,风格也没有变,难道设计人员都没有变动?

网友:
三菱plc有三防漆,西门子没有

网友:
密集恐惧症、、、三防漆、、、、

网友:
感谢分享,这些都是几层板?

网友C:
为什么西门子PLC的电路板 都不用三防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西门子PLC的电路板 都不用三防漆呢?

欧洲的好像都不用三防漆

网友:
不知道涂了三防漆的板子,如果有问题该如何维修,先把漆溶解掉?

网友(2018-11-17):
可以用刀片刮掉漆!

网友:
三菱的开关拨起来都是一种享受,哈哈

网友D(2020-01-04):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西门子PLC的电路板 都不用三防漆呢?

记得300的是有三防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300的是有三防漆的

S7-300我拆过很多次,没有三防漆

网友:
三菱的也只是在大IC四周涂有漆,电阻电容小IC等元件都没有涂三防漆

网友(2020-02-14):
请问编程软件哪里有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