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0欧阻抗匹配线设计问题

楼主(2017-03-22):
用allegro做一个双层电路板。某一个信号链路,由于传输速度问题,需要匹配阻抗。请教下这块直接把要求提给PCB厂家来做还是自己设计过程中就可以做出来?
如果自己设计,打算做1.6mm厚的板子,线宽怎么计算?谢谢

网友:
点我计算

网友:
一般情况下,板厂会给你提供线宽线距参数,然后生产的时候板厂会进行管控

网友:
allegro不是直接可以算么?话说1.6mm做50欧阻抗,线得蛮粗了

楼主:
介质厚度和介电常数怎么定义?

网友:
大概需要3.5mm的线宽

楼主:
我计算出来的也是比较粗。如果让PCB加工厂家控制的话,他们怎么做?或者可以不看通过串联电阻的方式来做?

网友:
SI9000算一下。板厂也会给点参考资料。

楼主:
这个算的才40mil?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算的才40mil?

是的,看我仿真计算使用的模型,“外层单端共面地“,介电常数,阻焊厚度等需和板厂确认。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算的才40mil?

si9000在微带线两边无包络的情况下,算出来3mm
微带线两边有0.15间隙包络平面的话,算出来1.1mm

网友B:
上面都说了 用si9000算下
你这个是双层板吗?双层版50ohm的线宽实在太粗了
一般做50ohm都是与参考地平面很接近的平面做,线宽就可以做到10mil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9000在微带线两边无包络的情况下,算出来3mm
微带线两边有0.15间隙包络平面的话,算出来1.1mm ...

好麻烦啊,我留出足够位置,加工的时候让厂家给我协调吧,做1mm厚度线宽会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都说了 用si9000算下
你这个是双层板吗?双层版50ohm的线宽实在太粗了
一般做50ohm都是与参考地平 ...

我只做一个很小的板子,但是上面的信号的脉宽很窄(1ns),信号前端都有50ohm

楼主:
是不是做成4层板更好一点?

网友(2022-07-11):
引用 网友C:
如图

学习了。谢谢。

1.35mil铜厚(1oz),1.6mm板厚,4.7的介电系数,40mil线宽(8mil间距),按你说的模型算出来刚好是50欧姆。

网友(2022-09-21):
自己测测就知道了,没条件测请不要纠结。4.7的介电的板子其实怎么做都不好,我们当年先搞一块板子画几十条不同线宽的线测试,以为是行了结果一做小批量全完蛋,后来换罗杰斯2.55的怎么做怎么好根本就不用试,算出来就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