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平行的PCB,用什么方式连接

楼主(2017-03-22):
如图两个平行的PCB之间距离为4.4mm,用什么方法连接好

网友A:
有4mm高的铜柱,加个垫片就可以了

网友:
排针最快了

楼主:
2.0的排针和排母加起来是6.3mm,想过
两个板子到客户那里才安装,直接排针焊死不好

楼主:
两个排针直接焊死不好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4mm高的铜柱,加个垫片就可以了

想用这个的。安装的时候直接打螺丝,感觉有点夸张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的排针和排母加起来是6.3mm,想过
两个板子到客户那里才安装,直接排针焊死不好

20 mm 长的插针都有。。。。。

网友C:
应该就是电源吧,两个线路,用铜柱螺丝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 mm 长的插针都有。。。。。

本来就是觉得太长了,如果排针和排母塑胶体是4.4mm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就是电源吧,两个线路,用铜柱螺丝就好。

是电源。1A都不到的电流,用那个是不是太夸张了,目前就只这类似的最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用这个的。安装的时候直接打螺丝,感觉有点夸张

这种可以定做

网友D:
2.0 不行。 那1.27的哩?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 不行。 那1.27的哩?

2.0和1.27塑料体都是一样的吧

网友:
排针和排母的高度都可以定的,按照要求好像,我记得之前有订做过排针,上面有两个塑胶的,做了1万个也就几百块,太少了不给做。

网友:
有种排母是反插的,PCB上要打一排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就是觉得太长了,如果排针和排母塑胶体是4.4mm就完美了

我也为你找不到长得插针。
呵呵。
电源元件都高。
要不挖孔,再找短插针。

网友:
中间再做个垂直的PCB,焊接到上下两个PCB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2.0的排针和排母加起来是6.3mm,想过
两个板子到客户那里才安装,直接排针焊死不好

到客户那才装?建议改LZ位,一次说清楚。
用4.4mm长的圆铜柱,两面拧螺丝。
或者一个PCB上焊铜螺母,两板中间垫合适的塑料柱,再拧铜螺丝。
如果板有其他方法固定,用电池的弹性触点也行。

网友:
你找找,1.27的有好几个规格,我印象中最低的是3.6mm

网友:
用基板连接器

网友E:
有沉板的DC头,就能实现你要求的dc座子中线对齐pcb的样子的。不需要再加一个电路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沉板的DC头,就能实现你要求的dc座子中线对齐pcb的样子的。不需要再加一个电路板。 ...

这个好

淘宝价0.85一个,比楼主那个成本低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好

淘宝价0.85一个,比楼主那个成本低

这个好,谢谢!

网友:
不考虑FPC?

网友:
排线然后分别固定

网友:
有九十度的排针

楼主:
客户嫌麻烦,用这种90度的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