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语言如何获得某字符串的唯一数字(key)

楼主(2017-03-22):
请教:c语言如何获得某字符串的唯一数字(key)

碰撞概率要求不高,字符串是字符串命令有限个的.高手给指点下如何给命令字符串计算为唯一key

网友A:
单独CRC不可能唯一。
如果两个字符串字母一样,字母位置不一样,就不唯一了。
再加上字母的INDEX.....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独CRC不可能唯一。
如果两个字符串字母一样,字母位置不一样,就不唯一了。
再加上字母的INDEX..... ...

CRC 位置不同,校验也不同的哦~~

网友C:
加密方法太多了!你key多少位?差别也很大!需求太不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密方法太多了!你key多少位?差别也很大!需求太不细了

key 在8字节以内就可以,最好4字节以内

网友:
4字节用crc32吧,查表法速度不慢,基本不会重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CRC 位置不同,校验也不同的哦~~

刚验证了一下。对头。

网友:
不就是hash吗,各种hash随便选,CRC32,MD5,SHA1,SHA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