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种连轴方方法

楼主(2017-03-22):
图中一个微型步进电机的1.5mm 的轴和一个3mm丝杆连起来,连接两个原件的部分大小小于1CM
淘宝上的联轴器最小 长 2CM
目前我自己试过用电烙铁将两个轴焊接起来,但是两根轴的轴心对不准,装上之后就会卡
各位坛友 集思广益帮我想个方案啊
个人没有车床 没法自己DIY联轴器,最好用简单的方法 常见的材料或者原件搞定

网友:
力不大 用胶管

网友:
弹簧联轴器

网友:
丝杠上打1.5mm的孔,电机轴穿进去。

网友A:
这两款塑胶联轴器不知能否买到?

网友:
买一组玩具齿轮吧,塑胶的。丝杆上套一个,电机上套一个,还可以带减速增加力。

网友:
找淘宝打印一个塑料的  或者塑料柱卡尺测量两头钻洞  最后都是胶水干活

网友:
直接买电机轴是丝杆的
好像老的光驱还是软驱,里面就是这样

网友B:
负载不大直接用胶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不大直接用胶管

麻烦兄台 推荐一种胶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款塑胶联轴器不知能否买到?

这个好 第一次见

网友:
用把外径4MM的PU气管一端用热风枪加热拉长至合适的内径,套在马达轴上,另外一端直接套在丝杆上。

网友:
批量的话,直接定制丝杆马达一体的。找小厂做,几十个也会接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兄台 推荐一种胶管

气缸上常用的PU管就行

网友:
从图上看电机和轴严重不对等啊, 不知道楼主为啥那么大的轴用那么小的电机? 你确定电机能带动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