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用STLINK 供电可以下载调试,接上LDO 就不能下载调试

楼主(2017-03-22):
目标IC   STM32F207VC
单独使用STLINK给MCU供电,可以正常下载,调试。

接上5V   无法进行调试 和下载,,,偶尔又可以下载一次。

增加N多退耦电容,将所有5V供电的其他电路 去掉,结果都是一样。一天了,找不到问题所在。

网友:
STLINK电源去掉

楼主:
试过,

结果还是一样的。

还怀疑过BOOT0。。 飞线引出。

网上什么降低STLINK速度什么的都试过。

MDK5.17..

STlink已经是最高版本了。

网友:
有JLINK吗,试试JLINK看看。
你LDO是什么?有没有可能供电不足?

网友:
5v转3.3v的电路贴上来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用jlink一般可以解决,,,st-link有时就是这么奇葩

网友:
电平匹配么?

网友:
电平没问题的话把5V的地和STlink的地用杜邦线连一下

网友:
万用表量下芯片供电电压,如果是5V,是下载不了的,我试过一会,3.3V的焊上了5V的ldo,程序能跑起来,就是下载不了。

网友:
可能是电源的地不一样。换个电源或把电源的接地断开试试

网友:
插拔一下stlink就好了

网友:
有可能是LDO输出有问题,换个!

网友:
八成是没共地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注意看系统电源纹波。Jlink输出的电源一半比较干净。

楼主:
关于电源的 供电,纹波的问题,都有检查过。

网友:
STLINK一直用的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