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KHz的射频识别LC串联谐振电容用哪种合适

楼主(2017-03-22):
如题,在125KHz的射频识别电路中,为了使识别距离更远,所以谐振电路的功率调得比较大。这就导致电路工作一段时间后器件温度上升。请问大家这种电路应该用什么样的谐振电容比较合适?

楼主:
没有人能够给点建议吗?

网友A:
cbb 或云母,还有高频瓷

楼主:
引用 网友A:
cbb 或云母,还有高频瓷

谢谢....

网友:
用校正电容,立创商城有卖的,当然3楼说的应该也可以替代。

网友:
125KHz是属于低频范畴,CBB用过的路过。话说,提高功率导致发热,功率达到了多少了?10dBm?

网友:
125K真是随便玩都可以,一般10cm,也有加放大器搞到1米的.  13.56M就不能随便了

网友B:
首选CBB,电磁炉2kW谐振电容照样一个CBB搞定,不过要注意市面上很多CBB质量不行,最好用100k LCR测一下损耗角。

网友:
我用C0G电容,也可以

网友:
cbb吧,我也用过npo,反正距离要求不高

网友:
好多年前测试用COG/NPO,电容效果还不错

网友C:
TDK  NPO介质高压贴片电容   (千万不要买X7R介质的)
国产 CBB22  高压电容  (千万不要买CL的电容)
国产云母叠片电容

还有就是125K下测试损耗角一定要小,D要基本小于0.001!不然电容会发热

网友:
距离与卡也有关系吧,什么卡可以这么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选CBB,电磁炉2kW谐振电容照样一个CBB搞定,不过要注意市面上很多CBB质量不行,最好用100k LCR测一下损耗 ...

大师给个参考值吧,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TDK  NPO介质高压贴片电容   (千万不要买X7R介质的)
国产 CBB22  高压电容  (千万不要买CL的电容)
国产 ...

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