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被分成两个区了,如何合成一个区呢?

楼主(2017-03-22):
这个分区大小只有80M,

这里的内容貌似是U盘自带的,哪位亲能提供个方案,把这个内容的分区搞掉,与另一个分区合为一个分区?

网友A:
查主控,找对应的量产工具

网友:
楼上的说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主控,找对应的量产工具

我也是这么想的,哪位亲上个量产的过程截图?

网友:
我一般用DiskGenius来调整分区。

网友B:
印象里用windows的磁盘管理就能删U盘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印象里用windows的磁盘管理就能删U盘分区

我试过不行,我有一个客户送的U盘,分了两个区,一个区里放了他们公司的介绍视频,我想删都删不掉,找了量产工具刷,刷完之后找不到盘符了,但拔插几次后莫名其妙又恢复了。

网友:
用分区软件好像就可以了

网友:
数码之家有u盘量产方法,先用芯片精灵或者拆开看主控,然后下载对应量产软件,然后量产时选择不要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
linux下也可以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