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 定时器触发ADC采样通过DMA传输

楼主(2017-03-22):
本人菜鸟!!
想用STM32做频谱显示,但是第一步就出了问题,DMA、ADC、TIM初始化之后,但是没有数据返回,不知道是哪里的配置出了问题!!!
(百度了好久,按照配置弄了好久,都没结果)
还请大神们指点

这是配置的源码

#define NPT 1024                                                                                         // 定义ADC数据缓冲数组最大长度,FFT采样点数 1024 点
#define NDTR NPT                                                                                        //数据传输量 1024 点
u32 l_BufInArray[NPT];

void ADC1_DMA2_Init(u32 arr, u32 psc)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初始化模拟输入IO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使能GPIOC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PC1 通道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不带上下拉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初始化DMA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 ENABLE);                                        //DMA2时钟使能

        DMA_DeInit(DMA2_Stream0);                                                                                //DMA2 通道0配置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0;                                                  //通道选择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DR);                        //DMA外设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l_BufInArray;                                //DMA 存储器内存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传输方向为外设到存储器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NDTR;                                                                //数据传输量 传输时缓冲区长度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非增量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存储器增量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外设数据长度: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Word;                        //存储器数据长度:32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传输模式:正常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中等优先级:高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禁止FIFO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存储器突发单次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外设突发单次传输
        DMA_Init(DMA_ADC1_Stream, &DMA_InitStructure);                                                //初始化DMA Stream0

        DMA_Cmd(DMA2_Stream0, ENABLE);                                                                        //使能DMA2通道0
        ADC_DMACmd(ADC1, ENABLE);

        //初始化ADC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使能ADC1时钟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ADC1复位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DC1,DISABLE);                                        //复位结束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独立模式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两个采样阶段之间的延迟5个时钟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2;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2;                                //预分频2分频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初始化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12位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非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关闭连续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Rising;        //上升沿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1;                                                                //1个转换在规则序列中 也就是只转换规则序列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初始化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EARPHONE, 1, ADC_SampleTime_3Cycles);//规则通道的配置

        ADC_Cmd(ADC1, ENABLE);                                                                                        //使能ADC1

        //初始化TIM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sc;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x7f;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2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TIM_Cmd(TIM1, ENABLE);
}

int mian(void)
{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ADC1_DMA2_Init(40-1, 84-1);
        while(1)
        {
                if(DMA_GetFlagStatus(DMA2_Stream0,DMA_FLAG_TCIF0) != RESET)
                    {
                        for(i = 0; i < NPT; i ++)
                        {
                                printf("ADC:%-4d=%8x  ",i,l_BufInArray[i]);
                        }
                        printf("\n");
                        delay_ms(20);
                        DMA_Cmd(DMA_ADC1_Stream, 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l_BufInArray;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NDTR;//1;
                        DMA_Init(DMA_ADC1_Stream,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_ADC1_Stream, ENABLE);
                        DMA_ClearFlag(DMA2_Stream0,DMA_FLAG_TCIF0);
                }
        }
}

网友:
有测试成功的代码,明天给你传上来

网友(2017-04-30):
最近也在弄DMA,不知楼主弄得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