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上新买的一个硬盘怎么就有坏道.这种是正常的吗

楼主(2017-03-23):
有时候感觉系统突然卡住了 等过一会才能动.觉得硬盘可能有问题.检测一下有30个坏道

才装上去没几天,大家帮我看下,确实退货算了.

---------------------------------------------------------------------------------------------------------------------------------------------------------

更新软件下载地址

网友:
再测试一下,如果位置相同就是有问题,不正常;如果位置不同就是系统卡的,和硬盘关系不大;准确测试硬盘最好是不用系统或pe之类的驻内存的系统

网友:
情况不妙,赶紧退了,我的硬盘用了两年了,坏块都没你的严重

网友:
希捷的三星盘?

网友:
这么多坏块
赶紧退货,要不然用不了多久

网友:
快速扫描都这么多,那慢扫会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曾经在jd买西数红盘,换了两个都是坏的。。。

网友:
退了吧,我在二手东以前也买到过,赶紧退了。

网友:
这个更换没问题的,保质期内出了坏道都可以换新的

网友A:
软件无法运行,不知道为啥?,运行无反应。win7 32位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无法运行,不知道为啥?,运行无反应。win7 32位系统。

要用 管理员权限。。。

网友:
有没有可能楼主做了接盘侠,本来就是别人退过的东西?

网友:
我以前买的笔记本里面的硬盘就带问题,40小时就会卡顿,200小时离世。也许是翻新也许出生就是带病的,我更加相信出生就带问题,磁头错误率非常高,所以我不再购买任何机械硬盘了。)

楼主:
已经退货了.重新买了一个同样的.

回来测试一下.看看是不是个别的问题.

坑爹的是现在还便宜了10块钱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买希捷的 我被这个2t的坑过

网友B:
楼主什么牌的,我今天刚入手一个2T的西部数据蓝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什么牌的,我今天刚入手一个2T的西部数据蓝盘。

希捷 酷鱼

网友:
我的ST2000LM007换了两次才换回一个看似正常的盘~~~而且这个盘经常嗒嗒响~~~

网友:
应该是别人退的问题盘!

网友:
这个盘本身就有问题不是别人退不退的事情

网友:
京东很多东西别人退货了,包装一下重新就发货了。所以叫二手东。

我买过一个光驱,装上后,弹出来发现,全是灰。果断退货。

网友:
山东联通,附件不能下载哦。看大家都下了70次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