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请教,求大神指点,请问如何学习与提高模拟电路技...

楼主(2017-03-23):
对于运放、反馈、三极管、二极管等一系列模拟元件搭建起来的电路能够看懂、分析,能够自己设计,这需要怎么做?需要看什么经典书籍?或是成型的电路?真心请教,求大神指点

最近研究这个  该读什么书比较困惑
每个学科都有它独特的地方。当你抓住了,你便游刃有余。

那么,在模电方面,从入门到精通都应该看哪些书呢,作为修炼,练习是必须的,方法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那么,大家能不能把自己走过的经验拿出来分享下,前车之鉴,以供后辈们学习参考。

初级入门阶段应该看的书:
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和思考方式呢
入门提升阶段应该看的书:

网友:
把基础打好,基本原理理解透。就可以了。

当然有不同方面的注重,弱信号要注重噪声方面的知识;高频就注意高频的概念。

然后在基本概念理解透的基础上,要善于应用相应的工具。

网友:
方法就是多问多练习。

网友:
我觉得 模拟电路除了出版社的教学用书 这本比较好
《实例解读模拟电子技术完全学习与应用 》杨欣,胡文锦,张延强编著

网友A:
先把 the art of electronics  好好读上几遍,对模拟研究的东西(低频范围内)就能有个大概的了解了,英文版已经到第三版了,大概翻了一下好像和第二版的变化不少,没有太多的理论,适合入门。

如果想深入,那就做好学理论、和高数、线性代数打交道的准备,不要让模拟是需要经验的这种概念误导了你,如果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撑,经验只是糊弄人和混日子的说辞。

网友:
小日本的晶体管电路设计和OP放大电路设计,坛里搜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把 the art of electronics  好好读上几遍,对模拟研究的东西(低频范围内)就能有个大概的了解了,英文 ...

the art of electronics!没错,我正想说这个,觉得对个人帮助特别大,不过要漫漫啃
另外就是linear 和ADI,以及TI的各种app notes
印象比较深的是Jim Williams的各种app notes,获益良多,实用性不错

网友:
总感觉啃完那本厚书就死了半截了,
应该是多实践,抓住一个点,去实践,把某个点琢磨透了,再去实践别的点。

这样不会漫无目的,空费心力

网友:
不做IC设计,电路原理和模拟电子技术教材就够你全部的基础,剩下的靠经验了,多看APP NOTE什么的,但是感觉用的时候再看也可以。

网友:
做一个医疗项目,模电应用大大的

网友:
看书是必要的。但不是全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he art of electronics!没错,我正想说这个,觉得对个人帮助特别大,不过要漫漫啃
另外就是linear 和AD ...

app note 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个点,很难串起来形成一个整体的概念,所以还是要多看好书。

分离器件要熟悉,同时还要关注整体的思路。模拟大多时候是闭环控制,速度、精度、稳定性,比如常见的负反馈,再具体些就是自动控制,运放大多数应用本身就是自动控制的缩影。

网友C:
最关键的是先打好数学基础,估计论坛里有大把不会算对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pp note 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个点,很难串起来形成一个整体的概念,所以还是要多看好书。

分离器件要熟悉 ...

兄台体会很深啊,看来是既全面又深入的,楼主好好研究下这句话,哈哈
我是除了几本比较基础的,其它就是跳着看了,要用什么再多研究下,实用为主,不够面深入,不过凑合着用也还行,呵呵

网友:
多实践,外加一位老鸟给你答疑解惑。实际工作一年的效果,比得上自己关门鼓捣和看书十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台体会很深啊,看来是既全面又深入的,楼主好好研究下这句话,哈哈
我是除了几本比较基础的,其它就是 ...

其实说这么多,最后只有三个字, 然并卵

现在出去找工作,动不动就是 FPGA,高速PCB,ARM,WIFI,蓝牙!

妈蛋,学模电有什么用 ,连个合适的工作都找不到,基本都被数字电路霸占了。

但这就是自己的兴趣所在,所以一边工作,一边业余学模电,还在向 全面和深入 的方面努力中。。。。。。

网友D:
想办法喜欢上模电,我感觉比较重要。
反正我枕边就放着模电的书,不过是失眠的时候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办法喜欢上模电,我感觉比较重要。
反正我枕边就放着模电的书,不过是失眠的时候看的 ...

催眠书,你这不是给楼主添堵吗?哈哈……

网友:
大学里上模电课时候不好好听讲,现在后悔了吧

网友:
ADI官网有很多资料,运放的居多

网友E:
不要学这个,去学嵌入式,模电一点前途都没有
现在搞模拟的人都和孙子一样,整天被那些写代码的训斥,我就是整天被他们训斥的
就算是需要一个7.5V的电源也不可以用431做,要用lm317,因为可以省一个调整管
你多用一点分立器件,都会被他们训斥,因为他们看不懂。
今后的日子就是,买芯片,写代码。不要想模电了,快死心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要学这个,去学嵌入式,模电一点前途都没有
现在搞模拟的人都和孙子一样,整天被那些写代码的训斥,我就 ...

也没那么悲观
有些产品特别是仪表类产品,模拟电路是个很核心的部分,做不好的话,产品会跟屎一样
能用,但不稳定,总会有很多问题
但的确这年头还是应用为王
产品是为客户服务的
所以其它方面,包括底层程序设计,arm、linux、fpga、linux application、driver、mcu
高速信号完整性、甚至上位机c#都是必须掌握的,还有可能android、java、python等
掌握了这些,才更有话语权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也没那么悲观
有些产品特别是仪表类产品,模拟电路是个很核心的部分,做不好的话,产品会跟屎一样
能用, ...

您说的那些必须掌握的有话语权的东西我都狗屁不会,老了,学不进去了。
我现在就默默的看着他们用万能的431给24位的adc做基准,看着他们用两只0603的贴片电阻做200V的分压电路,看着他们切换市电的小继电器铺间距10mil的地。而不敢轻易放屁导致遭到痛斥,他们都能挣好多钱都是很有话语权的。所以如果我能够再选择一定要学嵌入式。所以,想有话语权就一定要学嵌入式。不会嵌入式的一定没有话语权

网友:
在无线和低信号监测方面,模拟都是很重要的。

西方的科学模式,就是欧式几何的模式。先是几个公理,然后推导出一大堆定理。

读书呢,开始要把薄书读厚,就是看公理如何推导出定理;最终要把厚书读薄,就是千变万化都是那几个公理。

所以,电子最最基础的,其实是电路原理。这个读透了,其他千变万化不离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关键的是先打好数学基础,估计论坛里有大把不会算对数的。

你是在我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说的那些必须掌握的有话语权的东西我都狗屁不会,老了,学不进去了。
我现在就默默的看着他们用万能的4 ...

现在消费类产品越便宜越好导致不注重品质。

所以,选一个注重品质的行业吧。

网友:
现在已经是有很多软件工具的时代了。

所以,要掌握原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工具才用得好。

全栈是不推荐的。因为现在分工很细。对年轻人而言,只有专,才有前途。当然,以后要在专的基础上再做到举一反三,从而达到博得得目的,也是最快捷的路。

博而不专,效率很差,效果也很差。

网友C:
看来您能为分子+1了。

现在有多少人还会推导欧拉公式,毕业两年后全还给老师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要学这个,去学嵌入式,模电一点前途都没有
现在搞模拟的人都和孙子一样,整天被那些写代码的训斥,我就 ...

哈哈哈哈 好笑又可悲阿

同为电工,确实感到搞模拟难,搞软件好,但主要还是看公司的产品类型

比如楼上提到医疗电子,模拟肯定是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哈哈 好笑又可悲阿

同为电工,确实感到搞模拟难,搞软件好,但主要还是看公司的产品类型

硬件是平台,软件是功能,当然软件更出彩。

所以,欧洲流行那个草莓派,就是这个原因。

这玩意就跟科学家挣的钱不如明星一样,正常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看来您能为分子+1了。

现在有多少人还会推导欧拉公式,毕业两年后全还给老师了  ...

就应用层面而言,不需要知道如何推导欧拉公式。

因为现在有很多工具,这些工具做的欧拉公式推导,绝对比你自己推导快的多。比如MATLAB等。但是要知道欧拉公式怎么回事,用在那些地方,如何应用等等。

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教育比中国教育更高效。 因为中国教育花了太多的时间教学生去做推导,而在工作后,这些推导机器就可以做了,而且做的快多了。

小学生用无数时间学加减程序,长大后发现一个10块钱的计算器就比他算的快多了。

所以,中国现在的教育,是新型的八股教育,一个词:无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就应用层面而言,不需要知道如何推导欧拉公式。

因为现在有很多工具,这些工具做的欧拉公式推导,绝对比 ...

我说的就是如何推导,而不是数值计算。

在实数范围内的对数计算,很多人都忘干净了。
估计很多人看到3DB,想不到什么东西。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就是如何推导,而不是数值计算。

在实数范围内的对数计算,很多人都忘干净了。

概念要清楚。3dB是概念问题,不是数值问题。现在的工程师,太多的概念不清,跟教育里面这种忽视概念,重视解题和推导是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概念要清楚。3dB是概念问题,不是数值问题。现在的工程师,太多的概念不清,跟教育里面这种忽视概念,重 ...

是啊,很多东西,都是拿公式出来就算,根本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算了半天不知道有什么意义,其实那些老师自己也不懂有什么用,书上写什么就教什么。
数学学了半天,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这就是数学基础差的主要问题,必须要补上这些。

网友E:
3db我知道,有神马用
我还知道5db,10db,20db
就算是噪声系数我也能说的清楚,有神马用呢
你会换算一个运放的输入噪声电压有神马用,人家只要打开ADI的网站,把运放一排序,看着哪个买得起就买了,根本就不用问你的。
你说你会选择运放的直流补偿电容,人家不会没事,找个新来的,把电容从大到小都试一下也就三天吧,根本就不用问你的。
你说你会设计2W的射频功放,没用的,人家问你到底能通多远你敢拍胸脯吗。

网友:
感觉模拟好差,但是没那个精力去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3db我知道,有神马用
我还知道5db,10db,20db
就算是噪声系数我也能说的清楚,有神马用呢

不敢苟同,运放如果都没外围器件,到是简单了,如果需要级联呢,中间的阻抗匹配怎么计算,滤波器怎么计算,ADI网站上不是都有吧。
要做个1000W的短波功放,器件能一个个试?净看烟花了,功放管也烧不起啊。
对于问射频功放能通多远的,让他滚,滚的越远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3db我知道,有神马用
我还知道5db,10db,20db
就算是噪声系数我也能说的清楚,有神马用呢

大师,你一定是故意的,在 高级黑 那些不懂模电,人傻钱多的主儿!

大师推荐些 振荡(三极管、电容、电感分离器件方面的)、射频的资料吧  ,这方面一直没什么接触,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H:
推荐一本书吧,我自己也刚买了一套,正准备看的,1979年出版《晶体管与晶体管放大电路》周琼鉴,孙肖子。
学模电是件着迷的事情,也是件奢侈的事情啊!

也盼大神多回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您能为分子+1了。

现在有多少人还会推导欧拉公式,毕业两年后全还给老师了  ...

学的那些都还给老师了   虽然当时学的不多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E:
3db我知道,有神马用
我还知道5db,10db,20db
就算是噪声系数我也能说的清楚,有神马用呢

老哥,我好喜欢看你吐槽,你吐得越厉害,我越有危机感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就应用层面而言,不需要知道如何推导欧拉公式。

因为现在有很多工具,这些工具做的欧拉公式推导,绝对比 ...

中国的数学还是有用的,看新闻说,英国有人引进中国数学教材,一字一句的翻译成英语教材

诸位算分压时候,就是小学数学,肯定不至于离开计算机就不会计算吧,这种能力估计也就亚洲人有,因为亚洲有乘法口诀

八股其实不是教育,而是纯粹的智商过滤器,智力不够的人是凑不出来八个字的,这个制度的初衷是好的

有时候学不会模电就是因为自己笨,找书,求教程是不能改变脑子笨的事实的,这是必须认命的,不会就不会吧,反正不赚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敢苟同,运放如果都没外围器件,到是简单了,如果需要级联呢,中间的阻抗匹配怎么计算,滤波器怎么计算 ...

1000W的短波功放有神马用,我以前做过不少。现在是信息时代,电话非常普及还可以用微信和QQ。就算是有用1000W的短波功放也没有几个零件,就算是微波线性放大器人家告诉你现在都是预失真,你不会软件就是一个废物。所以我真的废了,我早已心灰意冷了。如果有来世我就要学嵌入式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00W的短波功放有神马用,我以前做过不少。现在是信息时代,电话非常普及还可以用微信和QQ。就算是有用1 ...

现在这行业现状看不懂,做硬件的没有做软件挣的多,有经验的,没有刚出校门能加班的挣的多。
我觉得模电,比如RF玩的好,基础扎实,永远不会没饭吃,做软件如果跟不上形式,就不好说了。
RF功放,说简单确实没多少元件,但真做起来,没丰富经验很难做成功,我觉得不要轻易放弃,除非不喜欢了。

很多人在门外想方设法要进去,在里面的大神已经想出来了

网友:
百度搜索“交大视频”,里面有很多公开课!其中郑益慧老师讲的模电非常不错!

网友G:
知道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估算不出距离的话,是概念不清。

网友G:
有一个24位AD的前置放大,德国产品售价2万而且还要加价,中国产品2000不到还拼命降价,没有前置放大,做不出来,就是现成运放选芯片也做不出来。所以直接把传感器接AD。导致AD很容易被烧掉。

RF和弱信号放大,和医生一样,是经验越多越吃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中国的数学还是有用的,看新闻说,英国有人引进中国数学教材,一字一句的翻译成英语教材

诸位算分压时候 ...

英国原来为了平等,没有什么重点高中这概念。

现在学习中国,加进去了。 但是美国一直有重点中学,就是私校!

初衷是个p,智商也是个P,鸦片战争被6000英国兵丁截断漕运,二次鸦片战争被一万多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就是小聪明的结果。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学会大智慧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知道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估算不出距离的话,是概念不清。

发射功率0dbm,接收灵敏度-122dbm,窄带。
可以在一层教学楼的楼道内达到0.1的呼损率
收发天线都4.3DB可以在空旷地域通5公里。

你信不信实际应用的时候就连50米都不能保证
因为还有大把大把的指标没有说出来更没有说清楚
你给一帮就会写寄存器的码农说前端滤波器的矩形系数,插入损耗,带外抑制,带内波动他们会理你吗。明明传统的二次变频被改成用狗屁ic的零中频你能控制吗。还需要中频镜像抑制的指标吗,啥都单片了还指标个屁啊。大把参数都没有你敢说距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射功率0dbm,接收灵敏度-122dbm,窄带。
可以在一层教学楼的楼道内达到0.1的呼损率
收发天线都4.3DB可 ...

估算是可以估算的,就像灵敏度测试用有线加衰减器,是理想状况,但是能反映某些东西。

当然,RF用理论无法解释一切,但是这才是经验的价值所在。

至于零中频,那是大势所趋,因为集成是大趋势。而集成那群人是真正的大拿。 你要么往这个圈里凑,要么往应用端,也就是最接近客户那里凑。

夹在中间的地带,是利润最少的。 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是以利润位基础的。

另外,就是大牛人,也是再不断学习的,医生,也是新技术,新设备不断出现的。持续学习,是现代人必备的本事。这也是中国教育的罪恶所在,经过中国教育模式后,学生们对学习失去了兴趣。

网友:
好喜欢看RF大师吐槽

网友J:
捷径是用电路仿真软件研究电路,对付10MHz以下,元件选择没错仿真相当可信

网友:
引用 网友J:
捷径是用电路仿真软件研究电路,对付10MHz以下,元件选择没错仿真相当可信 ...

RF类的分析软件也很多啊,而且,贵的要死。

网友:
23W发射功率,能传多远?
旅行者1号现在飞到哪了

网友I:
深空链路 木星的路径损耗-290dB,感觉超出电工常识了

网友:
各位都跑题了。
国内的课本纯理论,在实际中的问题解决不了,真正在实际的电子制作中出现的问题真不好解决。这里给你上传一本书吧,希望对你有帮助。
另外小日本有一套书,什么晶体管放大电路,滤波器什么的你找一下吧,讲的很贴合实际。

网友:
引用 网友I:
深空链路 木星的路径损耗-290dB,感觉超出电工常识了

木星这么大啊,貌似到海王星才102.到月球只有21.到火星81.其实我们在星际旅行的时候一般采用标量波技术,等人类再过几百年即可普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一个24位AD的前置放大,德国产品售价2万而且还要加价,中国产品2000不到还拼命降价,没有前置放大,做不 ...

有些医生不需要经验了,会快速点鼠标就好

网友K:
模电还是很关键的,我们公司进口国外一个放大器动不动就是6、7万,西屋的一个要卖30万,原理图什么都有,里面拆开一看就是一些二极管三极管电阻电容,我仿了1年也没仿出来。模拟电路都是一些精华,要设计出来不是一时半会的事情。说到嵌入式,单片机,都只是一些工具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没那么悲观
有些产品特别是仪表类产品,模拟电路是个很核心的部分,做不好的话,产品会跟屎一样
能用, ...

的确,模拟电路部分没做好就跟屎一样,模拟部分(特别是仪表类产品)是其他部分的基础,就跟房子的地基一样。但一个好产品是需要各个层面紧密结合,模拟、软件、机械、人机接口等等。

网友:
跑题了跑题了。我是来看大拿推荐书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模电还是很关键的,我们公司进口国外一个放大器动不动就是6、7万,西屋的一个要卖30万,原理图什么都有,里 ...

国营单位   是吧,卖多少钱和技术是没有关系的

老外也就是多走了100年路,摔过的跟头多点,犯不着吓唬菜鸟,技术水平是有绝对标尺的,德国人搞的垃圾电路我也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推荐一本书吧,我自己也刚买了一套,正准备看的,1979年出版《晶体管与晶体管放大电路》周琼鉴,孙肖子。

哇,79年的书还有?买的是旧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3db我知道,有神马用
我还知道5db,10db,20db
就算是噪声系数我也能说的清楚,有神马用呢

做开关电源吧,没有人能够训斥你。只要你的水平确实到位。
闭环 调节器 运放的各种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说的那些必须掌握的有话语权的东西我都狗屁不会,老了,学不进去了。
我现在就默默的看着他们用万能的4 ...

做嵌入式、蓝牙的肯定没有模电职业周期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