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MDK5软件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7-03-23):
本人刚开始学STM32,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就是流水灯仿真的问题,开始用书上自带的光盘的例程,仿真时,三个LED的波形是三条直线,说明灯并没有一亮一灭的。
后按照书上的步骤,自己建了一个,仿真时成功了,三个灯都是一亮一灭的。
后又原封不动的再建一个,只有一个灯一亮一灭的,其他两个是两条直线。
三次三个不同的结果,真是好生奇怪啊。
反复查找,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老手教教俺。
以图为证:

网友:
问题在于你的显示类型是Analog,改为Bit就对了

楼主:
楼上,请问在哪里设置呢?能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请问在哪里设置呢?能说详细一点吗?

楼主:
谢谢指教。
改成BIT后,那个一个LED都不走的,只有第一个走了一下就停下了,再也不走了,不知何故?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改成BIT后,那个一个LED都不走的,只有第一个走了一下就停下了,再也不走了,不知何故? ...

每次仿真是运行指定时间?

楼主:
不懂楼上说的是啥意思,我没有什么指定时间啊!

网友:
是的,我运行仿真也是波形是静止的,点停止会出来一段波形,点运行后波形就停下来,不知何故,盼大师指点

楼主:
走一下就停了。且只有LED1跑了一下都停了。

网友:
工程发上来试试

楼主:
请楼上试试。见附件。

网友:
别用仿真了。
原因很简单:仿真不准确。

有这个时间,买一块开发板,买一个STLINK,加起来也就2,30块钱。实际操作一下,获得的经验更多。

网友:
同意楼上,软件仿真真的不准

网友:
还是硬件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