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损耗角是什么鬼

楼主(2017-03-23):
  有木有简单一点的理解

网友:
电压电流相位角不是理想的90度,有那么一点点偏差

网友:
楼上说得直白!

我的理解是:对于交流而言,理论上电容本来是一充一放,公平公正,从不藏私,可实际上总会有点损耗。

网友A:
文档名字是什么,也去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文档名字是什么,也去看看

General Description of Aluminum Electrolytic Capacitors

一共29页,耐心看会有不少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B:
General Description of Aluminum Electrolytic Capacitors

一共29页,耐心看会有不少收获。  ...

就喜欢这种基础性的资料

网友:
损耗角越小代表电容越好,ESR低,绝缘电阻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