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速度传感器选型

楼主(2017-03-23):
各位好,目前正在跟一个项目,需要用到3轴加速度传感器,不太熟悉 有点 迷茫 特来请教大伙。

应用场景:单个轴上的直线变速运动 ,过程类似(运动状态外部判断): 静止->加速->匀速->减速->停止  其中各个过程都存在3轴振动

运动距离:极限值1000m  一般500以内  常用300米内
最大速度:5m/s
加减速时间:<3s
加速度最大变化:<0.3g

目的:分析物体振动情况  以及通过加速度获得速度和位移

要求:高精度

被下达的要求是位移要精确到mm级别  已吓晕(真心被上面大开口吓到)~~~

各位能否推荐一些芯片或者模块(数字好还是模拟好)?暂时不考虑价格因素

同时请教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去获得速度与位移?

问题问得不到位请指正  谢谢!

网友A:
这个精度太高了,算法上实现很困难。
另外加速度计是测不出静止还是匀速运动的,做起来难度不小。

楼主:
本人已被吓晕 上面领导一开口就是mm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求不低,我也在找合适的加速度、速度测量方法,
等楼下大神的解答 ...

这位仁兄目前用什么传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已被吓晕 上面领导一开口就是mm级别....

你也给他开个天价吓吓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精度太高了,算法上实现很困难。
另外加速度计是测不出静止还是匀速运动的,做起来难度不小。 ...

运动状态由外部判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人已被吓晕 上面领导一开口就是mm级别....

做出m精度就是非常高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出m精度就是非常高手了

蛋疼就一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没找到合适的,就是项目上有这个需求。

你做多久了啊?

网友D:
要精确到mm级别?初始速度是用什么传感器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精确到mm级别?初始速度是用什么传感器测试?

我就是想找传感器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找传感器呀...

加速度传感器是测试加速度啊,不是速度,更不是位移。
你怎么着也得再需要一个传感器测试初始速度吧?不然光知道加速度怎么测位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找传感器呀...

推荐下:ST的三轴加速度  LIS3DH。
LZ自己看一下,是否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速度传感器是测试加速度啊,不是速度,更不是位移。
你怎么着也得再需要一个传感器测试初始速度吧?不 ...

就是希望通过加速度来获得速度以及位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下:ST的三轴加速度  LIS3DH。
LZ自己看一下,是否满足要求。

谢谢  我看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希望通过加速度来获得速度以及位移

光知道加速度是无法知道速度的。

网友E:
学过物理的应该知道,计算路程,起码知道初始速度,不然光知道加速度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过物理的应该知道,计算路程,起码知道初始速度,不然光知道加速度没用 ...

静止开始运动 初始速度和初始位移都是0啊

网友(2023-11-09):
目前碰到问题和LZ一致,不知道最终LZ怎么解决,请教~

网友:
用开源飞控的传感器选型,人家已经帮你做好选择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