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莫有推荐 一款DC 4.55V输出的 电源芯片

楼主(2017-03-23):
现有一个项目 ,Vin输入是 电脑USB接口,输出要求 DC4.55V  50mA  给一个传感器供电。 希望大家 推荐一款 合适的电源 芯片,谢谢。

网友:
串个二极管-1N4148就正好

网友:
用可调的LDO吧,

楼主:
嗯  也往这方面 考虑呢 。

网友:
TCS传感器?

网友:
各种ADJ的LDO都可以。

楼主:
看来 5楼的  哥们 有妙招啊 。确实 TCS ,方便 给点提示吗?

网友:
看普通稳压管只有4.3V,4.7V,5.1V的档位,否则也不失好的选择

网友:
4.5好说,4.55,感觉精度要求不低。

网友:
你的电压精度要求多少?usb输出电压不是标准5v的,会有高低,串二极管偏差回很大。而且二极管压降和正向电流有关。稳压二极管电压和电流也有关系。拿个低功耗的ldo可以在gnd上加电阻分压。我们的产品大量的在用ht7536加电阻分压。用7533也是一样的。这类ldo常见些,带ref的少些。

网友:
asm1117,可以试下

楼主:
@ 8-11楼 谢谢 各位 有时间我都试一试  LDO带电阻分压的 应该可以的

网友:
tl431,你值得拥有。

网友:
输入5V输出要求4.55V,必须用低压差的LDO,内部需要PMOS或PNP结构的,选型不一定好选,普通稳压管精度达不到。最简单办法TL431加电阻试下,优化方法加个PNP自己造一个LDO

网友:
估计负载电流范围,串个合适的电阻,再用431搭建个稳压管稳压即可

楼主:
谢谢  我会试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