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的CC2541串口模块可以做开发板吗?

楼主(2017-03-23):
看淘宝大把的CC2541串口模块和CC-Debugger不知道可以用来做开发板用

网友:
可以,没问题

网友:
可以,只要把引脚引出来就行

网友:
可以,不过建议直接买cc2640或者cc2640R2,仿真器用几十块的xds100就可以

网友A:
我这里有8块钱一个的蓝牙开发板,引脚引出来了一些,比蓝牙模块强多了,2541居多,2540的也有。
传送门

带电池和壳子。
八块钱买回去当开发板,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8块钱一个的蓝牙开发板,引脚引出来了一些,比蓝牙模块强多了,2541居多,2540的也有。
传送门

没有啦,都下架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啦,都下架了!

没有啊,算了,给你链接吧。您要几个?
一个8块

传送

网友:
应该可以啊,只要调试接口外露了

网友:
楼主图片的不好,没有32K晶振不能休眠,一般都能做开发板,我就是这么搞的

楼主:
淘宝买了个CC-Debugger下午收到货结果是个假货图标是cmsis-dap
插电脑没看到USB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啊,算了,给你链接吧。您要几个?
一个8块

就这两种吗?都有外壳吗?看中了蓝色的哪一款,买5个要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买了个CC-Debugger下午收到货结果是个假货图标是cmsis-dap
插电脑没看到USB设备

这个需要装驱动才能用吧

楼主:
装了驱动的,没装驱动前知听到电脑洞洞响了下也没弹出安装驱动窗口,设备驱动管理也找不到USB设备。
我换了台win10 插上有个提示cmsis-dap一闪就过了在设备驱动管理也找不到USB设备

楼主:
我测了下1 ,9脚没电压 量了下USB接口的GND既然是和3,5脚连通的

楼主:
查了下果然是发成cmsis-dap了卖家还死不承认害我烧了块CC2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