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51822 adc转换 管脚和配置

楼主(2017-03-23):
//关闭io口,减少耗电
__STATIC_INLINE void nrf_gpio_close(uint32_t pin_number)
{
    /*lint -e{845} // A zero has been given as right argument to operator '|'" */
    NRF_GPIO->PIN_CNF[pin_number] = (GPIO_PIN_CNF_SENSE_Disabled << GPIO_PIN_CNF_SENSE_Pos)
                                        | (GPIO_PIN_CNF_DRIVE_S0S1 << GPIO_PIN_CNF_DRIVE_Pos)
                                        | (GPIO_PIN_CNF_PULL_Disabled << GPIO_PIN_CNF_PULL_Pos)
                                        | (GPIO_PIN_CNF_INPUT_Disconnect << GPIO_PIN_CNF_INPUT_Pos)
                                        | (GPIO_PIN_CNF_DIR_Input << GPIO_PIN_CNF_DIR_Pos);
}

//channel 对应0到7   ,测量的管脚为:p27 p26 p01 p02 p03 p04 p05 p06
//adcbit adc位选择

返回转换的adc值

uint16_t GetAdc(uint32_t channel,uint32_t adcbit)//ADC_CONFIG_RES_10bit
{
        const uint8_t channel_pin[8]={27,26,1,2,3,4,5,6};
        uint16_t adc_value;
   nrf_gpio_cfg_input(channel_pin[channel],NRF_GPIO_PIN_NOPULL);
        NRF_ADC->CONFIG = (ADC_CONFIG_EXTREFSEL_None << ADC_CONFIG_EXTREFSEL_Pos)
        /*Bits 17..16 : ADC external reference pin selection. */
        | ((0x01<<channel) << ADC_CONFIG_PSEL_Pos)
        /*!<Use analog input 2 as analog input. */
        | (ADC_CONFIG_REFSEL_VBG << ADC_CONFIG_REFSEL_Pos)
        /*!< Use internal 1.2V bandgap voltage as reference for conversion. */
        | (ADC_CONFIG_INPSEL_AnalogInputOneThirdPrescaling << ADC_CONFIG_INPSEL_Pos)
        /*!< Analog input specified by PSEL with no prescaling used as inputfor the conversion. */
        | (adcbit << ADC_CONFIG_RES_Pos);
        /*!< 8bit ADC resolution. */
        NRF_ADC->ENABLE = 1;

        NRF_ADC->TASKS_START = 1;
        while(NRF_ADC->EVENTS_END == 0);
        NRF_ADC->EVENTS_END = 0;
        adc_value = NRF_ADC->RESULT;
        NRF_ADC->TASKS_STOP = 1;

        NRF_ADC->ENABLE = 0;

                nrf_gpio_close(channel_pin[channel]);

        return adc_value;
}

网友:
楼主这是干嘛呢?教程吗

网友(2017-04-30):
赞 写的不错 正用上了 谢谢楼主

网友:
多谢,试试看